单片机做简易计算器的课程设计(附原理图,程序,ppt和word)

楼主(2018-06-22):
作者:喵九
时间:2018.6
这份文件是‘单片机原理’简易计算器的课程设计,可实现加减乘除四种运算。
文件包含:
1:protues原理电路图(可分别适用于protues8.0之前跟之后的各个版本)。
2:计算器的C程序语言。
3:可直接被单片机运行的hex计算器程序。
4:计算器word文档。
5:计算器ppt。

一 设计目的
   本设计是基于51系列单片机来进行的简单数字计算器设计,可以完成计算器的键盘输入,进行加、减、乘、除六位整数数范围内的基本四则运算,并在LED上显示相应的结果。软件方面使用C语言编程,并用PROTUES仿真。
二 总体设计及功能介绍
   根据功能和指标要求,本系统选用MCS-51系列单片机为主控机,实现对计算器的设计。具体设计及功能如下:
   由于要设计的是简单的计算器,可以进行四则运算,为了得到较好的显示效果,采用LED 显示数据和结果;
另外键盘包括数字键(0~9)、符号键(+、-、×、÷)、清除键和等号键,故只需要16 个按键即可,设计中采用集成的计算键盘;
   执行过程:开机显示零,等待键入数值,当键入数字,通过LED显示出来,当键入+、-、*、/运算符,计算器在内部执行数值转换和存储,并等待再次键入数值,当再键入数值后将显示键入的数值,按等号就会在LED上输出运算结果
三 原理图

四 单片机程序部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type.h>                        /*   isdigit()函数   */
#include <stdlib.h>                        /*    atoi()函数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operand1[9], operand2[9];  /*   操作数   */
uchar operator;                                         /*   操作符   */

void delay(uint);
uchar keyscan();
void disp(void);
void buf(uint value);
uint compute(uint va1,uint va2,uchar optor);

uchar code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字符码表   */

uchar dbuf[8] = {10,10,10,10,10,10,10,10};                    /*   显示缓存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键盘扫描程序
       将按键转化为字符并作为输出
,'#'分别表示清零键和没有键按下
*******************************************/
uchar keyscan()
{
        uchar skey;                     /*   按键值标记变量    */

/***********************
     扫描键盘第1行
************************/
        P1 = 0xfe;
        while((P1 & 0xf0) != 0xf0)            /*      有按键按下     */
        {
                delay(3);                            /*      去抖动延时     */

                while((P1 & 0xf0) != 0xf0)        /*      仍有键按下     */
                {
                        switch(P1)                                /*    识别按键并赋值   */
                        {
                                case 0xee: skey = '7'; break;
                                case 0xde: skey = '8'; break;
                                case 0xbe: skey = '9'; break;
                                case 0x7e: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等待按键松开   */
                                ;
                }
        }

/***********************
     扫描键盘第2行
************************/
        P1 = 0xfd;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d: skey = '4'; break;
                                case 0xdd: skey = '5'; break;
                                case 0xbd: skey = '6'; break;
                                case 0x7d: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
     扫描键盘第3行
************************/
        P1 = 0xfb;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b: skey = '1'; break;
                                case 0xdb: skey = '2'; break;
                                case 0xbb: skey = '3'; break;
                                case 0x7b: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
     扫描键盘第4行
************************/
        P1 = 0xf7;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7: skey = '[b]

; break;
                                case 0xd7: skey = '0'; break;
                                case 0xb7: skey = '='; break;
                                case 0x77: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return skey;
}

void main()
{
        uint value1, value2, value;                   /*    数值1,数值2,结果    */
        uchar ckey, cut1 = 0, cut2 = 0;    /*    ckey键盘输入字符    */
        uchar operator;                               /*         运算符         */
        uchar i, bool = 0;

init:                                                                   /*    goto语句定位标签    */

        buf(0);                            /*         初始化         */
        disp();
        value = 0;
        cut1 = cut2 = 0;
        bool = 0;
        for(i = 0;i < 9;i++)
        {
                operand1[i] = '\0';
                operand2[i] = '\0';
        }                                  /*         初始化         */

        while(1)
        {
                ckey = keyscan();             /*         读取键盘        */
                if(ckey != '#')
                { /*  isdigit函数,字符是阿拉伯数字返回非0值,否则返回0  */
                        if(isdigit(ckey))
                        {
                                switch(bool)
                                {
                                        case 0:
                                                        operand1[cut1] = ckey;
                                                        operand1[cut1+1] = '\0';
                                                        value1 = atoi(operand1);  /*  atoi函数,将字符串转化为,int整数  */
                                                        cut1++;
                                                        buf(value1);
                                                        disp();
                                                        break;
                                        case 1:
                                                        operand2[cut2] = ckey;
                                                        operand2[cut2+1] = '\0';
                                                        value2 = atoi(operand2);
                                                        cut2++;
                                                        buf(value2);
                                                        disp();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ckey=='+'||ckey=='-'||ckey=='*'||ckey=='/')
                        {
                                bool = 1;
                                operator = ckey;
                                buf(0);
                                dbuf[7] = 10;
                                disp();
                        }
                        else if(ckey == '=')
                        {
                                value = compute(value1,value2,operator);
                                buf(value);
                                disp();
                                while(1)                     /*   计算结束等待清零键按下   */
                                {
                                        ckey = keyscan();
                                        if(ckey == '

)          /* 如果有清零键按下跳转到开始 */
                                                goto init;
                                        else
                                                {
                                                        buf(value);
                                                        disp();
                                                }
                                }
                        }
                        else if(ckey == '[b]

)
                        {        goto init;}
                }
                disp();
        }

}

/******************************************
                 运算函数

输入:操作数和操作符
输出:计算结果
*******************************************/
uint compute(uint va1,uint va2,uchar optor)
{
        uint value;

        switch(optor)
        {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default :  break;
        }
        return value;
}

/*******************************************
              更新显示缓存

输入:无符号整数
输出:将输入送入显示缓存
*******************************************/
void buf(uint val)
{
        uchar i;
        if(val == 0)
        {
                dbuf[7] = 0;
……………………

网友A(2018-12-23):
能直接用吗?多谢大佬!很棒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请问附件里面word的内容是什么?设计报告吗?

网友D(2019-03-18):
大佬是真的厉害  感谢感谢

网友E(2019-06-03):
感谢兄弟,助我一臂之力,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前几次!

网友F:
谢谢楼主,很有帮助

网友G:
感谢楼主很有帮助

网友F:
新手求教啊

网友H(2020-03-29):
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I(2020-05-12):
太棒啦,怎么下载啊

网友J:
感谢十分感谢

网友K(2020-06-29):
为啥LCD那不显示

网友L:
可是我在开发板上显示不出来55555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M:
楼主 那个isis 图里的蓝色线是什么东西  是干什么用的 啥意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