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proteus仿真DS18B20总是无法初始化

楼主(2018-06-22):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DQ = P2^4;

void main()
{
        lcd_1602_init(); //初始化
        while(ds18b20_init()) lcd_1602_dispaly(1,1,"Init error");
        lcd_1602_dispaly(1,1,"Init OK");
        while(1)
}

bit ds18b20_init()
{
        bit tmp;
        DQ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Q = 0;
        Delay500us();
        DQ = 1;
        Delay68us();
        tmp = DQ;
        Delay500us();
        return tmp;
}

永远初始化失败,直接在初始化函数返回0,1602上显示初始化成功了
看到网上都是这么初始化的,为什么我的不行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把别人的程序拿过来试试!!!!!!!!!!!!

网友B:
        DQ=0;                           //À­µÍDQÏòµ¥×ÜÏß·¢³öѯÎÊ£¬Ê±¼ä540>t>480uS
        delay_us(250);
        DQ=1;                                //ÊÍ·ÅDQ£¨DQÖÃ1£©
        while(DQ==1);                        //µÈ´ýDS18B20Ó¦´ð½«DQÀ­µÍ
        delay_us(120);                //ÔÙ´ÎÑÓʱ>240uS
        DQ=1;

网友B:
还有写启动DS18B20启动转换命令0x44后需要等待1秒后再读取数据

楼主:
已经解决了,同样的程序上了板子就没有问题

网友C:
仿真软件有时没有实物那么好用

网友D(2020-03-24):
要确认你的程序在实物中以12M晶振运行时是正确的,然后把仿真单片机运行频率调为6M就OK了,仿真时间与实物不同,时序要求严格的话就不行,1602时序要求不严格,所以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