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显示按键密码锁

楼主(2018-06-22):
我按照这个程序做出来的,总是输入密码错误,不知道是啥问题,麻烦大神帮看看是啥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sbit SDA_P   = P2^1;                                        // 定义了AT24C02SCL引脚
sbit SCL_P   = P2^0;                                        // 定义了AT24C02SDA引脚
sbit LcdEn_P = P2^5;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LcdRw_P = P2^6;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Rs_P = P2^7;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Beep_P  = P3^3;                                        // 蜂鸣器引脚
sbit Relay_P = P3^2;                                        // 继电器引脚
uchar ArrCodeBuff[6];                                        // 密码输入缓冲区
uchar ArrCodeUnlock[6];                                // 解锁密码
uchar ArrCodeTemp[6];                                        // 临时数组(修改密码时会用到)
uchar ArrCodeAdmin[6]={1,2,3,1,2,3};                // 管理员密码
uchar row,column;                                                // 液晶的当前行列坐标
uchar inputNum=0;                                                // 输入的密码位数
uchar inputMode=1;                // =1输入解锁密码,=2输入修改密码1=3输入解锁密码2
uchar errTime=0;                                                // 密码输入错误的次数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延时6微秒
/*********************************************************/
void Delay6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y, uchar x)
{
        // 第一行
        if(y==0)
                LcdWriteCmd(0x80+x);
        // 第二行
        if(y==1)
                LcdWriteCmd(0x80+0x40+x);
        row=y;
        column=x;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 IIC起始函数
/*********************************************************/
void IIcStart()
{
        SDA_P=1;
        Delay6us();
        SCL_P=1;
        Delay6us();
        SDA_P=0;
        Delay6us();
}
/*********************************************************/
// IIC终止函数
/*********************************************************/
void IIcStop()
{
        SDA_P=0;
        Delay6us();
        SCL_P=1;
        Delay6us();
        SDA_P=1;
        Delay6us();
}
/*********************************************************/
// IIC写一个字节
/*********************************************************/
void IIc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at=dat<<1;
                SCL_P=0;
                Delay6us();
                SDA_P=CY;
                Delay6us();
                SCL_P=1;
                Delay6us();
        }
        SCL_P=0;
        Delay6us();
        SDA_P=1;
        Delay6us();
}
/*********************************************************/
// IIC读一个字节
/*********************************************************/
uchar IIcReadByte()
{
        uchar i,temp,dat=0;
        SCL_P=0;
        Delay6us();
        SDA_P=1;
        Delay6us();
        for (i=0;i<8;i++)
        {
                SCL_P=1;
                Delay6us();
                temp=SDA_P;
                Delay6us();
                dat=(dat<<1)|temp;
          SCL_P=0;
                Delay6us();
        }
        return(dat);
}
/*********************************************************/
// IIC总线响应
/*********************************************************/
void IIcRespons()
{
        uchar i=0;
        SCL_P=1;
        Delay6us();
        while((SDA_P==1)&&(i<250))
        {
                i++;
        }
        SCL_P=0;
        Delay6us();
}
/*********************************************************/
// IIC读出数据
/*********************************************************/
uchar IIcReadDat(uchar addr)
{
        uchar dat;
        IIcStart();                                // 开始信号
        IIcWriteByte(0xa0);                // 写芯片地址()
        IIcRespons();                        // 等待应答
        IIcWriteByte(addr);                // 写内存地址(0-255)
        IIcRespons();                        // 等待应答
        IIcStart();                                // 开始信号
        IIcWriteByte(0xa1);         // 写芯片地址()
        IIcRespons();                        // 等待应答
        dat=IIcReadByte();                //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IIcRespons();                        // 等待应答
        IIcStop();                                // 结束信号
        DelayMs(2);                        // 简短延时
        return dat;                        // 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
// IIC写入数据
/*********************************************************/
void IIcWriteDat(uchar addr,uchar dat)
{
   IIcStart();                                 // 开始信号
   IIcWriteByte(0xa0);                // 写芯片地址()
   IIcRespons();                         // 等待应答
   IIcWriteByte(addr);                // 写内存地址(0-255)
   IIcRespons();                         // 等待应答
   IIcWriteByte(dat);                // 写入数据
   IIcRespons();                         // 等待应答
   IIcStop();                                // 结束信号
   DelayMs(2);                        // 简短延时
}
/**********************************************************
矩阵键盘扫描程序.
如果扫描到有按键按下,则返回按键值,返回值情况如下所示:
  -------------------------------------------------------------
  |              1列  第2列 第3列 第4|
  |1行    1            2           3          12   |
  |2行    4      5      6     13           |
  |3行    7      8      9     14    |
  |4行   10      0    11     15    |
   ------------------------------------------------------------
如果扫描不到有按键按下,则返回99
**********************************************************/
uchar KeyScanf()
{
        uchar ret,temp1,temp2;

        P1=0x0f;
        if(P1!=0x0f)
        {
                DelayMs(15);
                if(P1!=0x0f)
                {
                        temp1=P1;                        // 判断出是哪一行按键按下
                        P1=0xf0;
                        DelayMs(5);
                        temp2=P1;                        // 判断出是哪一列按键被按下
                        ret=temp1|temp2;                // 通过行和列的值,确定是哪个按键被按下
                        switch(ret)
                        {
                                case 0xe7:        return 1;
                                case 0xd7:        return 2;
                                case 0xb7:        return 3;
                                case 0x77:        return 12;

                                case 0xeb:        return 4;
                                case 0xdb:        return 5;
                                case 0xbb:        return 6;
                                case 0x7b:        return 13;

                                case 0xed:        return 7;
                                case 0xdd:        return 8;
                                case 0xbd:        return 9;
                                case 0x7d:        return 14;

                                case 0xee:        return 10;
                                case 0xde:        return 0;
                                case 0xbe:        return 11;
                                case 0x7e:        return 15;
                        }
                        return ret;
                }
        }
        return 99;
}
/*********************************************************/
// 液晶显示密码
/*********************************************************/
void LcdPrintCode(uchar num)
{
        LcdGotoXY(row,column);                        // 液晶显示定位
        LcdWriteData(num+0x30);                        // 显示输入的密码
        DelayMs(150);                                                // 等待150毫秒
        LcdGotoXY(row,column);                        // 重新回到刚刚的显示位置
        LcdWriteData('*');                                        // 显示“*”替换刚刚显示的数字
        column++;                                                // 液晶显示光标的纵坐标加1
}
/********************************************************/
// 蜂鸣器鸣叫
/*********************************************************/
void MingJiao(uint time)
{
        Beep_P=0;                                // 蜂鸣器开始鸣叫
        DelayMs(time);                        // 延时
        Beep_P=1;                                // 蜂鸣器停止鸣叫
}
/*********************************************************/
// 清除密码输入缓冲区的内容
/*********************************************************/
void ClearCodeBuff()
{
        uchar i;
        for(i=0;i<6;i++)                        // 循环执行6
        {
                ArrCodeBuff=' ';                // 每次清除一位密码缓冲区
        }
        inputNum=0;                                // 输入的密码位数为0
}
/*********************************************************/
// 密码输入初始化
/*********************************************************/
void inputInit()
{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State:lock   ");                // 液晶第0行显示"   State:lock   "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Password:       ");
        LcdGotoXY(1,9);                                        // 液晶第1行显示"Password:       "
        ClearCodeBuff();                                        // 清除密码缓冲区
}
/*********************************************************/
// 密码初始化
/*********************************************************/
void CodeInit()
{
        uchar dat,i;
        dat=IIcReadDat(10);
        if(dat!=88)                                        //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AT24C02芯片
        {
                IIcWriteDat(0,1);                        // AT24C020个内存写入第一个密码“1
                IIcWriteDat(1,2);                        // AT24C021个内存写入第二个密码“2
                IIcWriteDat(2,3);                        // AT24C022个内存写入第三个密码“3
                IIcWriteDat(3,4);                        // AT24C023个内存写入第四个密码“4
                IIcWriteDat(4,5);                        // AT24C024个内存写入第五个密码“5
                IIcWriteDat(5,6);                        // AT24C025个内存写入第六个密码“6
                IIcWriteDat(10,88);                        // 10个内存写入数字“88”,代表密码初始化好了
        }
        for(i=0;i<6;i++)                                // AT24C02读取6个密码,赋值给密码数组ArrCode
        {
                ArrCodeUnlock=IIcReadDat(i);
        }
}
/*********************************************************/
// 主函数,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void main()
{
        uchar i;                                                // 临时变量
        uchar keyVal;                                        // 按键扫描的返回值
        uchar ArrCodeTemp[6];                        // 临时数组

        LcdInit();                                                // 液晶初始化
        inputInit();                                        // 密码输入初始化
        CodeInit();                                        // 密码初始化

        while(1)
        {

                if(inputNum==6)                                // 如果输入了6位密码了
                        LcdWriteCmd(0x0c);                // 关闭光标闪烁
                else                                                        // 如果输入不够6位密码
                        LcdWriteCmd(0x0f);                // 开启光标闪烁

                keyVal=KeyScanf();                                // 扫描按键是否有按键
                if(keyVal!=99)                                        // 如果有按键被按下了
                {
                        MingJiao(50);                                // 那么蜂鸣器鸣叫50毫秒
                }

                /* 0-9 数字 */
                if(keyVal<10)                                        // 如果数字键被按下
                {
                        if(inputNum<6)                        // 如果输入的密码不到6
                        {
                                ArrCodeBuff[inputNum]=keyVal;                // 给缓冲区加入一个新的密码记录
                                inputNum++;                        // inputNum1,代表当前的密码输入多了一位
                                LcdPrintCode(keyVal);                                // 将输入的密码显示出来
                        }
                        while(KeyScanf()!=99);                                        // 等待按键释放
                }

                /* 删除一个密码 */
                if(keyVal==10)                                                                // 如果删除键被按下
                {
                        if(inputNum>0)                                                // 如果当前已经有输入密码了
                        {
                                column--;                                                        // 光标退回上一个位置
                                LcdGotoXY(row,column);
                                LcdWriteData(' ');                                        // 显示空格
                                LcdGotoXY(row,column);                        // 光标退回上一个位置
                                inputNum--;                        // inputNum1,代表当前的密码删掉了一位
                                ArrCodeBuff[inputNum]=' ';                        // 清除一位密码缓冲区
                        }
                        while(KeyScanf()!=99);                                        // 等待按键释放
                }

                /* 清除全部密码 */
                if(keyVal==11)                                                                // 如果取消键被按下
                {
                        ClearCodeBuff();                                                // 清除密码缓冲区
                        if(inputMode==1)                                                // 如果当前正在输入解锁密码
                        {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Password:       ");                // 液晶第1行显示“Password:
                                LcdGotoXY(1,9);                                        // 光标定位
                        }

                        if(inputMode==2)                                                // 如果当前正在输入修改密码1
                        {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input1:        ");                // 液晶第0行显示“input1:
                                LcdGotoXY(0,8);                                        // 光标定位
                        }

                        if(inputMode==3)                                                // 如果当前正在输入修改密码2
                        {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input2:        ");                // 液晶第1行显示“input1:
                                LcdGotoXY(1,8);                                        // 光标定位
                        }
                        while(KeyScanf()!=99);                                        // 等待按键释放
                }

                /* 手动关锁 */
                if(keyVal==12)
                {
                        while(KeyScanf()!=99);                                        // 等待按键释放
                }

                /* 取消密码修改 */
                if(keyVal==13)                                                                // 如果修改密码按键被按下
                {
                        if((inputMode==2)||(inputMode==3))                // 如果当前正在输入修改密码
                        {
                                inputInit();                                                // 输入初始化(退出修改)
                                Relay_P=1;                                                // 继电器闭合
                                inputMode=1;                                                // 改为输入解锁密码模式
                        }
                        while(KeyScanf()!=99);
                }

                /* 管理员密码 */
                if(keyVal==14)
                {
                        for(i=0;i<6;i++)
                        {
                                if(ArrCodeBuff!=ArrCodeAdmin)
                                        break;
                        }
                        if(i<6)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     ERROR      ");
                                MingJiao(5000);
                        }
                        else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Password Init OK");
                                MingJiao(3000);
                                IIcWriteDat(10,' ');
                                CodeInit();
                        }
                        inputInit();
                }

                /* 确认按键 */
                if(keyVal==15)                                        // 如果确定键被按下
                {
                        /*解锁密码*/
                        if(inputMode==1)                        // 如果当前正在输入解锁密码
                        {
                                for(i=0;i<6;i++)                // 把密码缓冲区的内容和解锁密码进行6次比较
                                {
                                        if(ArrCodeBuff!=ArrCodeUnlock)
                                                break;
                                }

                                if(i<6)                                                                // 如果密码错误
                                {
                                        errTime++;                                             // 错误次数加1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ERROR       ");        // 1行显示"   ERROR    "
                                        LcdGotoXY(1,11);                                        // 光标定位
                                        LcdWriteData(errTime+0x30);                // 显示错误的次数
                                        LcdWriteCmd(0x0c);                                // 关闭光标闪烁
                                        MingJiao(3000);                                        // 蜂鸣器鸣叫3
                                        if(errTime==3)                                                // 如果错误了3
                                        {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Password:lock   ");        // 1行显示"Password:locd
                                                errTime=0;                                        // 密码错误次数清零
                                                DelayMs(60000);                                // 延时60
                                        }
                                }
                                else                                                                        // 如果密码正确
                                {
                                        errTime=0;                                                // 密码错误次数清零
                                        Relay_P=0;                                                // 打开继电器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State:open   ");                // 0行显示" State:open   "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        // 1行显示"            "
                                        for(i=0;i<100;i++)                                // 进行10秒等待,执行100次循环
                                        {
                                                keyVal=KeyScanf();                                // 扫描按键
                                                DelayMs(100);                                        // 等待100毫秒
                                                if(keyVal==12)                                        // 如果手动关锁按键被按下
                                                        break;                                        // 退出for循环,结束开始等待
                                                if(keyVal==13)                                        // 如果按下修改密码键
                                                {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input1:        ");// 0行显示" input1:    "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input2:        ");// 1行显示" input2:    "
                                                        LcdGotoXY(0,8);                        // 光标定位
                                                        inputMode=2;                                // 切换密码输入模式
                                                        ClearCodeBuff();                        // 清除密码缓冲区
                                                        while(KeyScanf()!=99);                // 等待按键释放
                                                        break;                                        // 退出for循环,进入密码修改
                                                }
                                        }
                                }

                                if(inputMode==1)                                        // 如果当前处于输入解锁密码状态
                                {
                                        Relay_P=1;                                        // 闭合继电器
                                        inputInit();                                        // 密码输入初始化
                                }
                        }

                        /*修改密码1*/
                        else if(inputMode==2)                                        // 如果当前正在输入修改密码1
                        {
                                for(i=0;i<6;i++)                        // 将输入的密码暂时存入ArrCodeTemp数组
                                {
                                        ArrCodeTemp=ArrCodeBuff;
                                }
                                LcdGotoXY(1,8);                                        // 光标定位
                                inputMode=3;                                                // 改为输入 修改密码2
                                ClearCodeBuff();                                        // 清除密码缓冲区
                                while(KeyScanf()!=99);                                // 等待按键释放
                        }

                        /*修改密码2*/
                        else
                        {
                                for(i=0;i<6;i++)                                        // 2次输入的密码进行比较
                                {
                                        if(ArrCodeBuff!=ArrCodeTemp)
                                                break;
                                }
                                if(i<6)                                                        // 密码修改错误
                                {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Password Modify ");        // 0行显示"Password Modify "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failed-----");                // 1行显示"-----failed-----"
                                        MingJiao(3000);                                // 蜂鸣器鸣叫3
                                }
                                else                                                                // 密码修改成功
                                {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Password Modify ");        // 0行显示"Password Modify "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Successful---");        // 1行显示"---Successful---"
                                        MingJiao(2000);                                // 蜂鸣器鸣叫2
                                        for(i=0;i<6;i++)
                                        {
                                                IIcWriteDat(i,ArrCodeTemp);// 将新的密码存入EEPROM芯片
                                                ArrCodeUnlock=ArrCodeTemp;// 将新的密码存入密码数组
                                        }
                                }
                                Relay_P=1;                                                // 继电器闭合
                                inputMode=1;                                                // 改为输入解锁密码模式
                                for(i=0;i<6;i++)                                        // 清空修改密码缓冲区
                                {
                                        ArrCodeTemp=' ';
                                }
                                inputInit();                                                // 输入初始化
                                while(KeyScanf()!=99);                                // 等待按键释放
                        }
                }
        }
}

1.27 M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55

网友A(2019-06-14):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