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参加一个电子比赛,但不知道自己选用什么单片机。来此求教各位。

楼主(2018-06-22):
我要参加一个电子比赛,但不知道自己选用什么单片机。来此求教各位。

网友A:
51单片机简单

网友B:
我们学的是51单片机

网友B:
51单片机

网友C:
先确定做什么产品再来选单片机

网友D:
stm32 或51

网友E:
还是得看你做什么东西,完成什么目的。

网友F:
要用怎樣的資源等等,都沒有說明,誰知道選哪種更合適呢,對不對

网友G:
看什么比赛, 简单的用51, 就是便宜编程简单. 稍复杂的用STM32F1到STM32F7, 巨复杂(比如机器视觉的物体识别等)用ARM的Cortex A系芯片

网友H:
看你会什么选什么吧。如果你不会的,再去学,第一时间不够,第二熟练度不能保证
然后根据你会的单片机去选题目,比如如果你只会51,就不要涉及图像处理了。

比赛嘛,无非就是你的技术水平与这个项目本身的装逼程度。技术水平短时间难以提升,按照你现有的水平再去选一个装逼程度合适的项目把

网友I:
在51的基础上看看你自己的能力

网友J:
看你想做的东西是什么了
简单的用51 52 单片机就够了
复杂的用stm32f103系列的单片机比较好
个人建议 只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K:
简单的用51 52 单片机

网友L:
比赛规则没限制的话通常stm32 或者51,同等芯片级别下Arduino更方便一些。

网友M:
51的比较简单点

网友N:
先学好51吧

网友O:
通常学习的都是51单片机,如果你会更高级的也可以选,最重要还是看要做的课题来选

网友P:
都是按功能来选型的,电子比赛用51单片机基本都可以实现。

网友Q:
个人觉得实际工作中51用的已经不多了,还是arm比较实用,上手也不难,stm32和lpc1768都还行。

网友R:
51单片机,实用

网友S:
51单片机最多最广最容易上手

网友T:
参加电子比赛的话看你需要做什么题目了,如果像是简单一点的,基本上用51就可以实现,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用15,这两个编程方法是一样的,就是15功能上要强悍一点。如果是像半球控制,摄像头这类的话,你就要用32什么的了。。

网友U:
看你的比赛项目,我在参加比赛的时候51,32都有用过

网友V:
stm32m3系列的一般都是

网友W:
C51单片机比较常用,普通的电子比赛可以选择,引脚和使用方法的资料也多,高端一点的智能机器人或者智能控制可以选Arduino。

网友X:
建议使用STM32,即使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用STM32也比51看起来高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