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汽车信号灯控制系统(模拟刹车、紧急、停靠、故障等)含单片机汇编源程序

楼主:
汽车信号灯电路是由单片机AT89C52、LED显示电路、按键电路等几部分构成。以单片机AT89C52为核心芯片通过控制LED的显示来模拟汽车转向灯,即用开关1-5的闭合分别模拟刹车、紧急、停靠、左转、右转、操作;用LED发光二极管D1-D7的亮灭显示来模拟汽车的左头灯、右头灯、左转弯信号灯、右转弯信号灯、左尾灯、右尾灯、错误指示灯的显示情况。
转向时,规定左右尾灯、左右头灯仪表板上2个指示灯相应地发出闪烁信号;应急开关合上时,6个信号灯都应闪烁;汽车刹车时,2个尾灯发出稳定亮信号;如正当转向时刹车,转向时原应闪烁的信号仍应闪烁。它们都是频率为1Hz低频闪烁,在汽车停靠而停靠开关合上时,左头灯、右头灯、左尾灯、右尾灯按频率为30Hz的高频闪烁。任何上述之外的开关组合,都将出现错误指示灯—黄灯亮。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START1
                ORG  0030H
                SAME  EQU  4EH
START1:MOV P1,#00H  ;无输入时输出
START: MOV  A,P2   ;读P2口数据
       ANL  A,#1FH  ;取用P2口的低5位数据
            CJNE  A,#1FH,SHIY ;对P2口低5位数据进行判断
           AJMP  START1
SHIY:         MOV SAME,A
                LCALL  YS       ;延时
                MOV  A,P2         ;读P2口的数据
                ANL  A,#1FH        ;取用P2口的低5位数据
                CJNE A,#1FH,SHIY1    ;对P2口低5位数据进行判断
                AJMP START1        ;开关没有动作时无输出
SHIY1:  CJNE A,SAME,START1
                CJNE A,#17H,NEXT1  ;P2.3=0时进入左转弯分支
                AJMP LEFT
NEXT1: CJNE A,#0FH,NEXT2  ;P2.4=0时进入右转弯分支
                AJMP RIGHT
NEXT2: CJNE A,#1DH,NEXT3  ; P2.1=0时进入紧急分支
                AJMP EARGE
NEXT3: CJNE A,#1EH,NEXT4   ;P2.0=0时进入刹车分支
                 AJMP BRAKE
NEXT4: CJNE A,#16H,NEXT5   ;P2.0=P2.3=0时进入左转弯刹车分支
           AJMP LEBR
NEXT5: CJNE A,#0EH,NEXT6  ;p2.0=P2.4=0时进入右转弯刹车分支
           AJMP  RIBR
NEXT6: CJNE A,#1CH,NEXT7   ;P2.0=P2.1=0时进入紧急刹车分支
       AJMP  BRER
NEXT7: CJNE A,#14H,NEXT8   ;P2.0=P2.1=P2.3=0时进入左转弯紧急刹车分支
       AJMP  LBE
NEXT8: CJNE A,#0CH,NEXT9  ; P2.0=P2.1=P2.4=0时进入右转弯紧急刹车分支
       AJMP  RBE
NEXT9: CJNE A,#1BH,NEXT10 ;P2.2=0时进入停靠分支
       AJMP  STOP
NEXT10:        AJMP ERROR
LEFT: MOV P1,#2AH   ;左转弯分支
          LCALL Y1s
          MOV P1,#00H
          LCALL Y1s
          AJMP  START
RIGHT:MOV P1,#54H  ;右转弯分支
          LCALL Y1s
          MOV P1,#00H
          LCALL Y1s
          AJMP START
EARGE: MOV  P1,#7EH ;紧急分支
           LCALL Y1s
           MOV P1,#00H
           LCALL Y1s
           AJMP START
BRAKE: MOV P1,#60H         ;刹车分支
           AJMP START
           AJMP  LEBR
LEBR: MOV  P1,#6AH       ;左转弯刹车分支
          LCALL  Y1s
          MOV P1,#20H
          LCALL  Y1s
          AJMP START
RIBR: MOV P1,#74H        ;右转弯刹车分支
          LCALL  Y1s
          MOV P1,#40H
          LCALL  Y1s
          AJMP START
BRER: MOV P1,#7EH       ;紧急刹车分支
          LCALL  Y1s
      MOV P1,#60H
          LCALL  Y1s
          AJMP START
LBE: MOV P1,#7EH    ;左转弯紧急刹车分支
         LCALL  Y1s
         MOV P1,#20H
         LCALL  Y1s
         AJMP START
RBE: MOV P1,#76H    ;右转弯紧急刹车分支
         LCALL  Y1s
         MOV P1,#40H
         LCALL  Y1s
         AJMP  START
STOP: MOV P1,#66H  ;停靠分支
         LCALL  Y100ms
         MOV P1,#00H
         LCALL  Y100ms
         AJMP  START
ERROR: MOV P1,#01H
        AJMP  START
YS:  MOV R7,#20H   ;延时
YS0: MOV R6,#0FFH
YS1: DJNZ R6,YS1
         DJNZ R7,YS0
         RET
Y1s:  MOV R7,#04H  ;延时
Y1s1: MOV  R6,#0FFH
Y1s2: MOV R5,#0FFH
          DJNZ R5,[        DISCUZ_CODE_3        ]nbsp;
          DJNZ R6,Y1s2
          DJNZ R7,Y1s1
          RET
Y100ms: MOV R7,#66H   ;延时
Y100ms1:MOV  R6,#0FFH
Y100ms2:DJNZ  R6,Y100ms2
                DJNZ  R7,Y100ms1
                RET
                END

汽车转弯信号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