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数字电子钟:用数码管显示时、分、秒

楼主(2018-06-22):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qingling=P1^0;     //清零
sbit tiaofen=P1^1;      //调分
sbit tiaoshi=P1^2;      //调时
sbit sounder=P1^7;      //naozhong
uint a,b;
uchar hour,minu,sec,    //时钟
      hour0,minu0,sec0, //秒表
      hour1,minu1,sec1;
      h1,h2,m1,m2,s1,s2,//显示位
      k,s;  //状态转换标志

uchar code select[]={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函数声明***********************/
void keyscan();
void init();
void delay(uchar z);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void sounde();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hile(TR1)
    {

    keyscan();    //扫描函数
    while(s==1)   //s是状态标志,当s=0时,闹钟取消。s=1时,设定闹钟时间
    {             //s=2时,闹钟工作,时间与设定时刻一致时,闹钟响
    keyscan();                    //s状态切换(0-》1-》2-》0)通过外部中断1实现。
    display(hour1,minu1,sec1); //闹钟时刻显示
     }
    display(hour0,minu0,sec0);//时钟表显示

     while(k)      /*k是秒表状态(0-》1-》2-》0)通过外部中断0实现。*/
     {
     display(hour,minu,sec);      //秒表显示
      }

    }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a=0;
      b=0;
      k=0;
      s=0;
      hour0=0;
      minu0=0;
      sec0=0;
      hour=0;
      minu=0;
      sec=0;
      hour1=0;
      minu1=0;
      sec1=0;
      TMOD=0x11;              //定时器0,1工作于方式1;赋初值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X0=1;       //秒表中断
      EX1=1;       //闹钟设定中断
      ET0=1;
      ET1=1;
      IT0=1;        //边沿触发方式
      IT1=1;
      PX0=1;
      PX1=1;

      TR0=0;              //初始,秒表不工作
      TR1=1;        //时钟一开始工作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秒表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a++;
      if(a==2)
      {
      a=0;
      sec++;
      if(sec==100)
            {
            sec=0;      //毫秒级
            minu++;
            if(minu==60)
            {
                  minu=0;            //秒
                  hour++;
                  if(hour==60)        //分
                  {
                  hour=0;
                  }
            }
            }
      }

}
/*************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
      k++;
      if(k==3)
      k=0;
      if(k==1)
      {
      TR0=~TR0;
      if(TR0==1)
      {
         hour=0;
         minu=0;
         sec=0;
      }
      }
      if(k==2)
      {
      TR0=~TR0;
      }
}
/*************外部中断1中断函数************/
void ex1_int() interrupt 2
{
      s++;
      if(s==3)
      s=0;
}
/*************定时器1中断****************/
void timer1_int() interrupt 3       //控制时钟工作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s==2)
      {
      if(hour1==hour0 && minu0==minu1)
      sounde();
      }
      b++;
      if(b==20)
      {
      b=0;
      sec0++;
         if(sec0==60)
           {
              sec0=0;
                minu0++;
              if(minu0==60)
               {
                   minu0=0;
                   hour0++;
                   if(hour0==24)
                         hour0=0;

               }
           }

      }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if(s==1)
      {
      if(qingling==0)
      {
            delay(10);
            if(qingling==0)
            {
            sec1=0;
            minu1=0;
            hour1=0;
            }
      }
      if(tiaofen==0)
      {
            delay(10);
            if(tiaofen==0)
            {
            minu1++;
            if(minu1==60)
            {
                  minu1=0;
            }
            while(!tiaofen);

            }
      }
      if(tiaoshi==0)
      {
            hour1++;
            if(hour1==24)
            {
            hour1=0;
            }
            while(!tiaoshi);

      }
      }
      else              //调整时钟时间
      {
       if(qingling==0)
      {
            delay(10);
            if(qingling==0)
            {
            sec0=0;
            minu0=0;
            hour0=0;
            }
      }
      if(tiaofen==0)
      {
            delay(10);
            if(tiaofen==0)
            {
            minu0++;
            if(minu0==60)
            {
                  minu0=0;
            }
            while(!tiaofen);

            }
      }
      if(tiaoshi==0)
      {
            hour0++;
            if(hour0==24)
            {
            hour0=0;
            }
            while(!tiaoshi);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hour,uchar minu,uchar sec)
{
      h1=hour/10;
      h2=hour%10;
      m1=minu/10;
      m2=minu%10;
      s1=sec/10;
      s2=sec%10;
      P0=0xff;
      P2=table[h1];
      P0=select[7];
      delay(5);
      P0=0xff;
      P2=table[h2];
      P0=select[6];
      delay(5);
      P0=0xff;
      P2=0x40;;
      P0=select[5];
      delay(5);
      P0=0xff;
      P2=table[m1];
      P0=select[4];
      delay(5);
      P0=0xff;
      P2=table[m2];
      P0=select[3];
      delay(5);
      P0=0xff;
      P2=0x40;
      P0=select[2];
      delay(5);
      P0=0xff;
      P2=table[s1];
      P0=select[1];
      delay(5);
      P0=0xff;
      P2=table[s2];
      P0=select[0];
      delay(5);
}
/*************闹钟函数****************/
void sounde()
{
      sounder=~sounder;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