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简单的流水灯入门

楼主(2018-06-22):
代码:#include <reg51.h>

char led_mod1[]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led花样1数据,流水灯从上到下
char led_mod2[] = {0xe7,0xdb,0xbd,0x7e};                                                        //led花样2数据,流水灯,从两端往中间
char led_mod3[] =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led花样3数据
char led_mod4[] = {0x7e,0x78,0x66,0x1e};                                                        //led花样4数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j = 0;

        for(; time>0; time--)
                for(j=0; j<125; j++);
}

void main(void)
{
        char i, j, k ,l;

        while(1)
        {
                for(i=0; i<8; i++)                  //led显示
                {
                        P0 = led_mod1[i];
                        delay(400);
                }

                for(j=0; j<4; j++)                          //led显示
                {
                        P0 = led_mod2[j];
                        delay(400);
                }

                for(k=0; k<8; k++)                          //led显示
                {
                        P0 = led_mod3[k];
                        delay(400);
                }

                for(l=0; l<4; l++)                          //led显示
                {
                        P0 = led_mod4[l];
                        delay(400);
                }

                P0 = 0xff;
                delay(500);
        }
}

附件里有.c文件,proteus仿真和.hex文件

网友A:
看着挺简单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设计思路!

网友B:
还是挺有技巧的,学习了!

楼主:
你看标题嘛,就是贼简单的啊,就是给那些刚入门的看的

楼主:
下面主函数那是流水灯的花样来的,自己改改数据就能换别的花样

网友C:
请问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15F204S   IO口有  p3.0 到P3.3   P3.6 P3.7  P1.0 到 P1.5  P5.4  P5.5   如何写呢  ,按指令移动的话  我这个单片机的IO口 都不联着,如何移动啊?  现在只会把每个IO口定义一下,然后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