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场上有没有带充电管理的51单片机?

楼主(2018-06-22):
有项目需要,麻烦了解的同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有,上淘宝找找

网友B:
SL1053    TP4056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有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D:
自己加个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

网友E:
有的,可以看看TI

网友F:
有的
SL1053    TP4056  都可以

网友G:
应该有  淘宝上面都有的

网友H:
万能的淘宝

网友I:
淘宝上都有 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