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小车程序

楼主(2018-06-22):
#include "REGX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sbit IN1=P0^1;
sbit IN2=P0^2;
sbit IN3=P0^3;
sbit IN4=P0^4;
sbit ENA=P0^0;
sbit ENB=P0^5;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9;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9;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delay (u16 i)
   {
     i--;
  while(1);
   } */

void tingzhi ()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qianjin()
{
IN1=1;
IN2=0;
IN3=1;
IN4=0;

}
void zuozhuan ()
{
IN1=1;
IN2=0;
IN3=0;
IN4=0;
// LED2=0;
}
void youzhuan()
{
IN1=0;
IN2=0;
IN3=1;
IN4=0;
// LED2=1;
}
void houtui()
{
IN1=0;
IN2=1;
IN3=0;
IN4=1;
//LED1=1;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
  i=i/10;
  while(--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n=n+1;
  while(--n)
  delay_nus(900);

}
void ControlCar(unsigned char ConType)

{
tingzhi();
switch(ConType)
{
case 01:

  qianjin();
  LED1=0;
break;
case 02:
ENA=1;
ENB=1;
zuozhuan();
LED2=0;
break;
case 03:
ENA=1;
ENB=1;
youzhuan();
LED3=0;
break;
case 04:
ENA=1;
ENB=1;
houtui();
LED4=0;
break;
case 05:
tingzhi();
break;
}
}
void main()
{

ENA=1;

ENB=1;

  delay_nms (10);
     UsartInit();
  delay_nms (10);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u16 a;
   delay_nms(50);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
ENA=1;
ENB=1;
// ControlCar(5);
delay_nms(50);
   RI=0;
   a=SBUF;
   a=SBUF%16;
  ControlCar(a);
  delay_nms(50);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2018-08-01):
都弄好了,小车都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