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S8050三极管烧单片机,请大师帮助解决

楼主(2018-06-23):
想做一个大功率的流水灯,我15W204S单片机 控制7个IO口,电路图如上,我只画了一路,一共7路。现在的问题的,刚点一会就烧单片机,温度超高上不去手会烫伤 哪里接错了吗? 8050没有温度只是单片机.感谢大师 单片机5V  负载14.4V

网友A:
1.首先,发光管要串电阻.
2.三极管接错.正常基极对地最多0.7V,CE接反B对地7V左右,当IO脚电平大于单片机电源时,单片机易死锁发热烧坏. 在IO输出串个1N4148二极管隔离反向高电平可避免.
3.单片机电源滤波尽量不用高分子无极电容, 这电容经常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用普通电解电容就好了.
4.单片机电源脚接反也热.

网友B:
你的电路可能有其他错误,从这局部电路图看除了LED没有装限流电阻外没有什么致命错误。R1和R2用1K为宜,用4.7K未必能使8050深度饱和导通。而且IO口要设置为推挽模式,否则IO口不能输出足够的驱动电流。

网友C:
用高电平输出控制7个IO口电路,不妥当。功耗过大,引起单片机芯片过热,但也不至于烧芯片,你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D:
还是先看看整体的电路,才好查找问题

网友E:
查一下电源有没有问题,再查一下空闲的io口,

网友F:
12v  上个LED 不烧吗?

网友G:
不是这部分电路问题!!!!!!

网友H:
LED要串限流电阻

网友I:
测一下三级管b极电压,有可能是电压反灌到io口烧芯片,

网友J:
最好有完成的电路图才好分析

网友K:
可利用光电耦合器件来完成隔离不同电源下的工作。

网友L:
LED必须要有限流电阻。

网友M:
用光偶隔离   要不12v会倒灌  光偶价格不高  7个不到1块  为什么不用

网友N:
其它地方没问题的话,就是三极管的极性焊错了.

网友O:
可能是三极管击穿导致单片机灌入12电压电流,像这种不同电压之间的控制,最好用光耦隔离哦

网友P:
LED要加限流电阻,还有12V的话最好用光耦做一级隔离,单片机IO口接个缓冲芯片

网友Q:
看下LED的电流 如果是电流超出三极管的耐受电流了 最好还是用MOS管来做 AO3400就可以。

网友R:
单片机控制三极管IO口串联一个单向二极管1N4001吧。

网友S:
你这个电路S8050会烧坏击穿,12V电压会通过发光管S8050、R1流入单片机。
发光管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T(2018-08-29):
LED不加限流电阻吗?

网友U:
没错,LED回路要串限流电阻,IO口驱动电流不一定够

网友V:
把8050三级管换成8550管的试一下,应该问题就解决了,别忘了把代码改成低电平导通

网友W:
改用用NPN管看看  pnp管一般用在供电端

网友W:
限流电阻也很必要有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改用用NPN管看看  pnp管一般用在供电端

8050就是NPN

网友X:
12V加限流电阻比较好些,单片机供电如果可以就加LOD降压IC

网友Y:
看了一下电路,大功率的不建议加电阻,加电阻发热量比较大,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1、建议加电感,I/O口输出PWM信号。
2、用AD采样控制PWM信号脉宽,达到恒流的目的。
3、加一级放大推动可以隔离开不会烧毁单片机。
4、电路是一个简易的恒流电路,LED供电一般都是恒流供电。

1

1

网友Z:
可能是你电源供电不足的原因。三极管导通后,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有时候也会发热

网友AA:
会不会单片机电压接错了。

网友AB:
要接上拉电阻才行

网友AC:
会不会是三极管坏掉了,集电极与基极击穿了

网友AD:
这电路不行,要在单片机io口设置上拉电阻,同时将三极管基极电阻改大点,因为单片机io口和单片机总体承受电流是有控制得,超过肯定会损坏单片机了。

网友AE(2018-10-28):
如果led没坏,查三极管坏没,如果三极管没坏,也没接错管脚,烧单片机不应该是这个电路的原因可能是7路拉电流的总和大于单片机允许值。

网友AF:
15W204S会自燃,莫名烧坏,遇到过

网友AG:
绝对是单片机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AH(2019-01-25):
一般都是加一个限流电阻的,或者改成恒流电路

网友AI:
楼主描述“烫手”,岂非I/O口电流(有R1基极电阻限流了)所能及?因此别在电路上找烧片子问题(虽然大家都注意到应在LED回路串电阻),看看实物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