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602,C52的双温度测量及进行比较的程序设计

楼主(2018-06-23):
本程序能测量两个温度,同时对两个温度进行比较,并按设定的阶梯值输出控制信号。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18b20a.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温度标志

sbit KM0=P2^0; //定义端口
sbit KM1=P2^1;
sbit KM2=P2^2;
sbit KM3=P2^3;
sbit KM4=P2^4;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串口通讯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TI=1;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float a;
        float b;                                 //申请一个变量a
        float c;
        float d;

        int temp,temp_1;        //两个温度,申请两个存放温度的变量(这个是读18B20的原始数据)

        float temperature,temperature_1;   //申请两个浮点型变量,这个是用来存放我们真正的温度

        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Init_Timer0();
        UART_Init();
        Lcd_User_Chr();           //写入自定义字符
        LCD_Write_Char(14,0,0x01);//写入温度右上角点
        LCD_Write_Char(15,0,'C'); //写入字符C
        LCD_Write_Char(14,1,0x01);//写入温度右上角点
        LCD_Write_Char(15,1,'C'); //写入字符C

        while (1)         //主循环
                {
                        if(ReadTempFlag==1)
                        {
                                TR0=0;

                                a=1;                                 //a赋值
                                b=2;
                                c=3;
                                d=4;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
                                temperature=(float)temp*0.0625;           //第一个温度的计算
                                sprintf(displaytemp,"Temp-1 %7.2f",temperature);//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0,0,displaytemp);//显示第一行

                                temp_1=ReadTemperature_a();
                                temperature_1=(float)temp_1*0.0625;   //第二个温度的计算
                                sprintf(displaytemp,"Temp-2 %7.2f",temperature_1);//打印温度值
                         //        sprintf(displaytemp,"a ");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temp);    //显示第二行

                                if(temperature-temperature_1>a)            //如果
                                KM0=0;
                                else                                                        //否则
                                        KM0=1;

                                if(temperature-temperature_1>b)
                                        KM1=0;
                                else
                                    KM1=1;

                                if(temperature-temperature_1>c)
                                        KM2=0;
                                else
                                    KM2=1;

                                if(temperature-temperature_1>d)
                                        KM3=0;
                                else
                                    KM3=1;

                                TR0=1;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200)                                 //原值600  刷新速度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双温度控制器 温差ok.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