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

楼主:
运行proteus仿真时 显示这样的错误 时什么原因啊   怎么解决  求助大神  比较紧张  谢谢各位

结果是这样的

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A(2018-06-23):
这没有具体的错误信息,只知道是有fatal simulator error,是一个致命错误。得看全图。

网友B:
应该是把该目录移动了吧,重新建立一个 就好了

网友C:
重建一个试试

网友D:
工程问题!!!!!!!!!!!!!

网友E:
1、软件安装到全英目录下,电脑账户名不能有中文;
2、程序,运行文件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

网友F:
更改一下保存路径就好了

网友G:
把文件重新保存一下

网友H:
你的软件安装到全英目录下,电脑账户名不能有中文还有程序,运行文件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