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点亮一个led小灯的程序

楼主(2018-06-23):
#include <reg52.h>   //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LED = P0^0;     //位地址声明,注意:sbit必须小写、P大写!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LED = 0;        //点亮小灯
    while (1);      //程序停止在这里
}

网友A(2018-08-08):
你好,我编写的程序为什么显示错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编写的程序为什么显示错误呀

仔细检查哦!这个是51单片机的程序,也可能跟你的单片机有关,不同的51单片机原理上有小小差异,可能写出程序也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