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显示程序

楼主(2018-06-23):
超声波测距显示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宏定义************************************/
#define VELOCITY_30C        3495       //30摄氏度时的声速,声速V= 331.5 + 0.6*温度;
#define VELOCITY_23C        3453       //23摄氏度时的声速,声速V= 331.5 + 0.6*温度;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位定义************************************/
sbit LED = P1^4;                                                                 //危险距离指示灯
sbit rs    = P3^5;                                                         //LCD显示器重置端
sbit lcden = P3^4;                                                         //LCD显示器使能端
sbit INPUT  = P3^6;              //回声接收端口  echo
sbit OUTPUT = P3^7;              //超声触发端口trig
sbit ds = P1^0;                                                                         //温度传感器通讯
sbit Ztai=P1^1;                                                                         //电机运行状态传输通道1 U5,P2.5
sbit Cju=P1^2;                                                                         //测距状态传输通道2 U5,P2.4
sbit warn=P1^3;                                                                         //连接至U5 P3.2 INT_0
/********************************定义变量和数组********************************/
uchar table1[]="There's no echo.";
uchar table2[]="system online^_^";
uchar table3[]="Distance:";
uchar count;
long int distance=0;                                      //距离变量
uint Di;                                                                                                 //报警距离
/***********************************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initLCD();
extern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extern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extern void delay(uint x);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 = x;a > 0;a--)
    {
                for(b = 10;b > 0;b--)
        {
            ;
        }
    }
}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2 = com;
        rs = 0;
        lcden = 0;
        delay(10);
        lcden = 1;
        delay(10);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P2 = date;
        rs = 1;
        lcden = 0;
        delay(10);
        lcden = 1;
        delay(10);
        lcden = 0;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_date(str[i]);
     }
}
void initLCD(void)
{
        write_com(0x38);
        delay(20);
        write_com(0x0f);
        delay(20);
        write_com(0x06);
        delay(20);
        write_com(0x01);
        delay(20);
}
/*********温度传感器**************/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 = 0;          i++; i++;
            ds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 = 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void sendChangeCmd() //发出改变指令
{
    dsInit();
    dsWait();
    delayt(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发出读取指令
{
    dsInit();
    dsWait();
    delayt(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t = value * 0.0625;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1(int v)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abs(v);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write_com(0xc0);
    if(v < 0)
    {
        writeString("- ", 2);
    }
    else
    {
       writeString("+ ", 2);
    }
    if(datas[0] != 0)
    {
        write_date('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_date('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_date('.');
        }
    }
                write_date('A'+2);           //"c"的ASCII
}
/*********************************/
void Init_MCU(void)
{
        TMOD=0x11;          //定时器0,1初始化,设置为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L0=0x66;
        TH0=0xfc;            //1ms
        EA=1;                                        //总中断使能
  ET0=1;              //开定时器0
}
void Init_Parameter(void)                                                                                  //I/O口初始化
{
         OUTPUT =1;
         INPUT = 1;
         count = 0;
         distance = 0;
}
void display_char(uchar *point,uchar address) //显示字符串函数,写入的字符串的地址指针 1602显示对应的地址
{
        uchar i;
        write_com(0x80 + address);
        for(i = 0;i < 16; i++)
        {
                write_date(*point);
                point++;
        }
}
void display(int number,uchar address)                                //显示数字,number写入的数据,address地址
{
        uchar b,c,d,e;
        b= (number / 1000);
        c= (number / 100) % 10;
        d= (number / 10) % 10;
        e= number % 10;
        Di=b*100+c*10+d;          //获得警报距离

        write_com(0x80 + address);
  write_date(b + 48);
        write_date(c + 48);
        write_date(d + 48);
        write_date(46);           //小数点的ASCII
        write_date(e + 48);
  write_date(99);           //"c"的ASCII
        write_date(109);          //"m"的ASCII
        if(Di<20) //发出警报
        {
                if(Di==0)//提示为假警报
                {
                        LED=1;
                        warn=1;
                        Cju=1;        //关闭中断控制
                }
                if(Di!=0)
                {
                        LED=0;
                        warn=0; //开启中断控制
                        Cju=0;
                }
        }
        if(Di>=20)
        {
                LED=1;
                warn=1;
                Cju=1;        //关闭中断控制
        }
}
void Trig_SuperSonic(void)                                                                                //发出声波
{
         OUTPUT = 1;
         delayt(1);
         OUTPUT = 0;
}
void Measure_Distance(void)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INPUT)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
        y = y - 0xfc66;//us部分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计算总时间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VELOCITY_30C * distance / 20000; //单位是cm
}
void main(void)
{
        initLCD();
        Init_MCU();
        Init_Parameter();
        display_char(table2,0x00);
        sendChangeCmd();
        delayt(100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750ms以上
  write_com(0xc0);
  display1(getTmpValue());
        while(1)
        {
                //电机运转的时候不测距
                if(Ztai==1)
                {
                        Trig_SuperSonic();         //触发超声波发射
                        while(INPUT == 0)          //等待回声
                        {
                                ;
                        }
                        Measure_Distance();        //计算脉宽并转换为距离
                        display(distance,0x49);    //显示距离
                        Init_Parameter();          //参数重新初始化
                        delayt(100);               //延时,两次发射之间要至少有10ms间隔
                }
                if(Ztai==0)
                {
                        ;
                }
        }
}
/********************************中断程序*****************************************/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回收超声波回声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if(count == 18)//超声波回声脉宽最多18ms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