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充电与放电电池测试仪(msp430单片机主控)电子设计大赛作品

楼主(2018-06-23):
2016年电子设计大赛题目

电路原理图如下:

(1)充电电流精度测试
测试方法:输入接直流稳压电源,使 U2 = 30V,对电池进行恒流充电,按键
0.05A步进值调节电流 I10,用万用表测量实际充电电流 I1,显示电流值 I11,结果
如表1所示,可以计算出电流控制精度
1
,显示精度
2
。满足题目基础部分要
求。
表1
  充电电流控制精度测试表
I10/A  1.0  1.25  1.5  1.65  2.0
I1/A  0.993  1.247  1.505  1.655  2.008
I11/A  1.0  1.25  1.5  1.65  2.005
1
/%  0.7  0.24  0.33  0.3  0.4
2
/%  0  0  0  0  0.25
(2)充电电流变化率测试
测试方法:输入接直流稳压电源,使 U2 = 30V时,充电电流为 I1,U2 = 24V
时,充电电流为I11, U2 = 36V时,充电电流为 I12,计算电流变化率 SI1为0.099%,
满足题目基础部分要求。
表2
充电电流变化率测试表
I1/A  I11/A  I12/A  误差/%
2.008  2.006  2.004  0.099
(3)充电效率测试
测试方法:调节充电电压值,分别用数字万用表测量U1,I1,U2,I2,计算
效率,η1如下表,满足题目要求变换器效率。
表3
充电效率测试表
U1/V  21.57    19.5    19.4
I1/A  2.029    2.006    1.98
U2/V  30    30    30
I2/A  1.52    1.35    1.32
η1  95.98    96.23    96.5
(4)过充保护功能测试
测试方法:设定 I1值为2A,在A、B点之间串入滑线变阻器,调节 U1,当
超过阈值时U1th = 24

0.5V,是否停止充电。
测试结果证明当 U1超过 23.8V时会停止充电。
(5)放电效率测试
测试方法:设置为放电模式,保持 U2 = 30

0.5V条件下,分别测量 U1,I1,
U2,I2,计算效率η2如下表,满足题目要求变换器效率。
表5
放电效率测试表
U1/V  20.5    19.2    17.7
I1/A  1.47    1.58    1.72
U2/V  29.98    29.99    30.03
I2/A  0.990    0.987    0.988
η1/%  98.49    97.57    97.46   (6)模式自动切换功能测试
测试方法:调整电路,接入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使 Us在32~38V内变化时,
测试当Us<35V时自动切换为放电模式,当 Us>35V时,自动切换为充电模式。
测试结果证明可以实现模式自动切换。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TLC2543CN.h"
#include "nokia5110.h"
#include "CLK25M.h"
#include "PWM.h"
#include "menu.h"
/*
* main.c
*/

void main()
{
        while(1)
        {
                WDTCTL=WDTPW+WDTHOLD;
                P1SEL &=~(BIT2+BIT3);
                P1REN |=(BIT2+BIT3);
                P1DIR &=~(BIT2+BIT3);
                P1OUT &=~(BIT2+BIT3);

                CLK25M();
                LCD_init();
                initGetKey();
                ClearLcd();
                Init_AD2543();
                _EINT();

                while(1)
                {
                        switch(Menu_Flag)
                        {
                        case 0:        LCD_welcom();break;
                        case 1:        Choose_mode();break;
                        case 2:        Excecute_Mode();break;
                        }
                }
        }
}

附件中的代码还不完整 求大家帮忙修改错误:

网友A(2018-09-22):
这个是测电池好坏的吗〉??

网友B(2020-01-30):
谢,请问直接能测试电池容量吗

网友C:
这个好像是24V的,12V能用吗?

网友D(2024-09-12):
资料不全, TLC2534不在图纸上

网友D:
代码不完整,有部分参数找不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