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S7886源程序

楼主(2018-06-23):
ADS7886的源程序,可直接用

#include "ads7886.h"
#include "delay.h"

/*
函数功能:ADS7886驱动程序
制作人:王博文
版本 1.0
ADS7886芯片介绍:
1、采用模拟SPI时序实现通信
2、信号前4位为0,无实际意义
3、芯片供电电压为2.35-5.25V
4、各引脚定义
(1)VDD:电源引脚
(2)GND:模拟地
(3)VIN:信号输入端
(4)SCLK:时钟输入端
(5)SDO:串口信号输出端
(6)CS:片选信号,下降沿触发
*/

//端口初始化
void ADS7886_Init(void)
{
  RCC->APB2ENR|=1<<6;                //使能GPIOE时钟
        GPIOE->CRL&=0XFFF000FF;            //清空PE2,PE3,PE4端口之前的设置
        GPIOE->CRL|=0X00082200;            //设置PE2,PE3端口为推挽输出
//GPIOE->CRL|=0X00000000;            //设置PE4端口为模拟输入
        GPIOE->ODR=8<<4;                   //设置模式为下拉

}

//ADS7886读电压程序
u16 Adc_Read_Init()
{
        u16 data;
        u8 i;
        CS=1;                             //片选信号拉高,准备发送信号
        SCLK=1;                           //时钟信号拉高
//        delay_us(1);                    //延时
        CS=0;                            //片选拉低,准备读数据
        for(i=0;i<16;i++)                 //时序最好对照datasheet来看
        {

                SCLK=1;                         //时钟拉高
                data<<=1;                                    //移位
                delay_us(1);
                if(SDO==0)                      //判断数据线数据
                data&=0xfffe;
                if(SDO==1)
                data|=0x0001;
                SCLK=0;                         //时钟拉低
          delay_us(1);                    //延时
        }

//        for(i=0;i<15;i++)                 //时序最好对照datasheet来看
//        {
//                SCLK=0;
//                delay_us(1);
//                SCLK=1;
//    data<<=1;                                   //移位
//                if(SDO==0)                      //判断数据线数据
//                data&=0xfffe;
//                if(SDO==1)
//                data|=0x0001;
//                delay_us(1);                    //延时
//        }

        SCLK=1;        //结束,时钟拉高
        delay_us(5);
        CS=1;                             //片选拉高
        delay_us(1);                      //延时
        data&=0x0fff;                     //保证高四位为0
        retur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