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系列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

楼主(2018-06-23):
C8051F系列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

                            采用C8051F020单片机

//串口编程--接收PC发过来的字符串,回发字符串.发送期间中断控制LED灯闪烁
  //采用外部晶振22.1184MHz 使用定时器1,方式2产生波特率,SMOD = 0或者1
  //定时器初值X=256-SYSCLK*(SMOD+1)/(BAUDRATE*384)

  /#include <C8051F020.h>

sfr16 TMR3RL = 0x92; //定时器3重装载寄存器
  sfr16 TMR3 = 0x94; //定时器3计数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参数设置区
  //----------------------------------------------------------------------
  #define BAUDRATE 4800 //波特率bps
  #define CLKOUT 22118400 //外部晶振,修改也要修改OSCXCN
  #define SMODVAL 0 //SMOD的值,修改请也修改PCONVAL
  #define PCONVAL 0x00 //PCON的值,=0x00时SMOD0=0; =0x80时SMOD0=1
  #define TXVAL (256-CLKOUT*(SMODVAL+1)/BAUDRATE/384) //定时器初值
  #define MAX_LEN 10 //每次接收/发送字符串的长度

//---------------------------------------------------------------------
  //全局变量
  //---------------------------------------------------------------------
  sbit LED = P1^6; //LED '1'亮 '0'灭
  bit readFlag = 0; //读标志
  uchar readCounts = 0; //已经读取的字符个数,与MAX_LEN比较
  uchar idata trdata[MAX_LEN]; //要接收/发送的字符串

//----------------------------------------------------------------------
  //子函数声明
  //----------------------------------------------------------------------
  void SYSCLK_Init(void);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
  void UART0_Init(void); //串口UART0初始化
  void Send_Char(uchar ch); //发送单个字符
  void Send_String(uchar * str, uint len); //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UART0_ISR();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接收字符
  void Timer3_Init(uint counts); //定时器3初始化
  void Timer3_ISR(void);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DTCN = 0xde; //禁止看门狗
  WDTCN = 0xad;

SYSCLK_Init(); //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UART0_Init(); //串口初始化
  Timer3_Init(CLKOUT/12/10); //定时器初始化
  EA = 1;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if(readFlag) //已经读取
  {
  readFlag = 0; //清零
  Send_String(trdata,MAX_LEN); //发送字符串
  }
  }
  }

//----------------------------------------------------------------------
  //子函数具体实现
  //----------------------------------------------------------------------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SYSCLK_Init(void)
  {
  uint i;
  OSCXCN = 0x67; //采用外部晶振22.1184MHz,不分频. 选型OSCXCN=0110,0111
  for(i=0;i<256;i++); //等待>1ms
  while(!(OSCXCN&0x80)); //查询直到XTLVLD=1,晶振稳定
  OSCICN = 0x88; //切换到外部振荡器,允许时钟失效监测器. OSCICN=1000,1000
  }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XBR0 = 0x04; //允许UART0,RX,TX连到2个端口引脚. XBR0=0000,0100
  XBR1 = 0x00;
  XBR2 = 0x40; //交*开关使能
  P0MDOUT |= 0x03; //P0.0为推拉方式输出,即TX0,RX0所在的端口 0000,0011
  P1MDOUT |=0x40; //P1.6为推拉方式输出,即LED所在的端口 0100,0000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0_Init(void)
  {
  SCON0 = 0x50; //选择串口方式1,波特率可变 SCON0=0101,0000
  TMOD = 0x20; //选择T1,方式2,自动再装入8位计数器
  TH1 = (int)TXVAL; //T1初值,根据波特率,时钟等计算. 0xF4, bps=4800bps
  TL1 = (int)TXVAL;
  ES0 = 1; //UART0中断开启
  TR1 = 1; //启动定时器T1
  PCON |= PCONVAL; //PCON=0x00,SMOD = 0 ; PCON=0x80,SMOD=1
  TI0 = 1; //声明TX0就绪,可以发送
  TR0 = 1;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3_Init(uint counts)
  {
  TMR3CN = 0x00; //禁止定时器T3,清TF3,采用SYSCLK/12为时基
  TMR3RL = -counts; //初始化重装载值
  TMR3 = 0xffff; //设置为立即重装载
  EIE2 |= 0x01; //T3中断开启
  TMR3CN |= 0x04; //启动T3
  }

//发送单个字符
  void Send_Char(uchar ch)
  {
  SBUF0 = ch; //送入缓冲区
  while(TI0 == 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 0; //软件清零
  }

//发送字符串,调用Send_Char() len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uchar * str,uint len)
  {
  uint k = 0;
  do
  {
  Send_Char(*(str + k));
  k++;
  } while(k < len);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3_ISR(void) interrupt 14 using 0
  {
  TMR3CN &= ~(0x80); //清TF3
  LED = ~LED;
  }

//UART0中断服务程序. 接收字符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rxch;
  if(RI0) //中断标志 RI0=1 数据完整接收
  {
  RI0 = 0; //软件清零
  rxch = SBUF0; //读缓冲
  if(readCounts>=MAX_LEN)
  {
  readCounts = 0;
  readFlag = 1;
  }
  trdata[readCounts] = rxch; //存入数组,供发送
  readCounts++;
  }
  }

//-------------------------------------------------------------
  //程序结束

silicon labs

网友A(2020-04-04):
正在学习C8051F系列单片机,很有帮助,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