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9数码管显示光照强度的仿真和源码

楼主(2018-06-23):
51单片机ADC0809 数码管 显示光照强度   源码及仿真文件请自行下载

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0808 XBYTE[0XEFF8]

char code dis_cod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ff};
char find_code[4];
char seg_wei[]={0x01,0x02,0x04,0x08};
//引脚定义

sbit EOC=P3^3;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count)
  {
     uint j;
         while(count--!=0)
        {
                for(j=0;j<80;j++);
        }
}
//数码管显示处理
void disp()
{
  uchar i;

for(i=0;i<4;i++)
{
  P2=seg_wei[i];
  P1=dis_code[find_code[i]];
  Delay1ms(1);

}
}

int  ad0808()
{
  int m;
  COM0808=0X00;
  do{}while(!EOC);
  m=COM0808;
  return(m);
}
void main()
{
while(1)
{
int X;
X=ad0808();
X=X*20;

find_code[0]=X%1000%100%10;
find_code[1]=X%1000%100/10;
find_code[2]=X%1000/100;
find_code[3]=X/1000;
disp();

}
}

源码 仿真文件

网友A(2019-03-06):
为什么 灯光越近显示数值增加,然后再靠近数值就减小了啊,没有单调性

网友B(2019-10-26):
刚好需要,下载看看

网友C:
谢谢大佬 这是显示光照强度的啊

网友D(2020-03-20):
文档损坏了 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E(2020-12-06):
有点问题啊,po不是输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