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二极管246 135 然后全部亮

楼主(2018-06-23):
怎么让二极管2亮然后4亮6亮 然后135 然后全部依次亮 像流水灯一样的

楼主: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帮忙

网友A:
{
2亮;其他灭;延时1秒;
4亮;其他灭;延时1秒;
6亮;其他灭;延时1秒;
1亮;其他灭;延时1秒;
3亮;其他灭;延时1秒;
5亮;其他灭;延时1秒;
1亮;其他灭;延时1秒;
2亮;其他灭;延时1秒;
3亮;其他灭;延时1秒;
4亮;其他灭;延时1秒;
5亮;其他灭;延时1秒;
6亮;其他灭;延时1秒;
}

网友B: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whlie(1)
  {
    P1=0x55;
     delay(200);
     P1=0xaa;
  delay(200)
     P1=0xff;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i>0;i++)
            for(j=200;j>0;j++);
}

网友C:
2亮;其他灭;延时1秒;
3亮;其他灭;延时1秒;
4亮;其他灭;延时1秒;
5亮;其他灭;延时1秒;
6亮;其他灭;延时1秒;

网友D:
只要写一个246亮 然后135亮 然后全部依次亮的控制字数组
只需编写花样循环码数组,然后按序输出,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实现各种花样亮灯循环。
实例28  花样循环灯
实例28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
2亮;其他灭;延时1秒;

这个方法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这样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写一个246亮 然后135亮 然后全部依次亮的控制字数组
只需编写花样循环码数组,然后按序输出,几乎可以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