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PCB封装应该怎么学 求帮助

楼主(2018-06-23):
有没有大佬告知下  PCB各元件封装怎么学?

网友A:
PCB封装图形就是元件实物的正投影和焊盘位置,找不到现成的封装可以找厂商资料,找不到资料也可以测量实物自己画,基本没有难度。

网友B:
datasheet照着画就可以了!!!!!!!!

网友C:
查找常用的封装类型,理解封装的实质,多画几个简单芯片的封装,在pcb画图软件里多画画

网友D:
去了解元件尺寸,要积累。

网友E:
你要画哪些元件的封装?

网友F:
同问软件相关知识。

网友G:
这个简单了解就行了吧. 麻烦就是自己做, 也就是放焊盘就OK了(当然要根据芯片手册和用卡尺测实物来做)

网友H:
1。先有Altium desinger 软件(没有可以联系我)2.元件封装先要测量元件尺寸(有现成元件或则元件手册)3就是AD软件的基本操作(放置焊盘等)4最快的就是元件封装向导

网友I:
上淘宝买一些教材吧

网友J:
要自己动手画 了解元件焊盘之间的距离

网友J:
可以先下载一个Altium Designer  然后先找找别人的原理图画着练手

网友K:
https://www.zicreate.com/c/5640473a1aeee345906f5fa3   这个网站有视频教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