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8-06-23):
#include <reg52.H>//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52.h"
//传感器接口
sbit RX  = P2^3;
sbit TX  = P2^2;
//按键声明
sbit S1  = P1^4;
sbit S2  = P1^5;
sbit S3  = P1^6;

sbit DIAN=P0^5;            //小数点引脚
//蜂鸣器
sbit Feng= P2^0;

//变量声明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BJS;//报警距离
char num=0;
//模式 0正常模式 1调整
char Mode=0;
bit  flag=0;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80};    //数码管显示码0123456789-和不显示

unsigned char disbuff[4]       ={0,0,0,0};         //数组用于存放距离信息
unsigned char disbuff_BJ[4]    ={0,0,0,0};//报警信息
sbit W0=P2^4;
sbit W1=P2^5;
sbit W2=P2^6;
sbit W3=P2^7;                                  //数码管的位选引脚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先清除
    byte_write(0x2000, BJS);          //写数据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BJS   = 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BJS   = 25;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延时100ms(不精确)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0;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按键扫描
void Key_()
{
    //+
    if(S1==0&&Mode==1)                 //设置状态时,按下加按键
    {
        delay();       //延时去抖
        delay();       //延时去抖
        while(S1==0)                     //按键松开
        {
            P1=P1|0x0f;                     //不显示
        }
            BJS++;     //报警值加
        if(BJS>=151) //最大150,加到大于等于151就会变成0
        {
            BJS=0;                       //清零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S2==0&&Mode==1)
    {
        delay();
        delay();       //延时去抖
        while(S2==0)
        {
            P1=P1|0x0f;
        }
            BJS--;     //报警值减
        if(BJS<=1)     //最小1
        {
            BJS=150;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功能
    if(S3==0)        //设置键
    {
        delay();
        delay();       //延时去抖
        while(S3==0)
        {
            P1=P1|0x0f;
        }
            Mode++;        //模式加
            num=0;
        if(Mode>=2)        //加到2时清零
        {
            Mode=0;                   //退出设置状态
        }
    }
}
/**********************************************************************************************************/
//扫描数码管
void Display(void)
{
    //正常显示
    if(Mode==0)               //正常测距模式
    {
        num++;                               //计数切换不同显示数码管
        if(num==1)                           //第一个数码管
        {
            W3=1;                           //关闭第二位
            W0=1;                           //关闭第二位
            P0=~discode[disbuff[0]];       //显示整数位,因为段码数组为共阴数码管码表,所以在使用时要取反
            DIAN=0;                           //点亮小数点
            W1=0;                           //打开位
        }
        else if(num==2)                       //第二位
        {
            W1=1;                           //关闭第一位
            P0=~discode[disbuff[1]];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W2=0;                           //打开第二位
        }
        else if(num>=3)                       //第三个位置
        {
            W2=1;                           //关闭第二位
            P0=~discode[disbuff[2]];       //显示小数点后二位
            W3=0;                           //打开第三位
            num=0;                           //清零
        }
    }
    //报警显示
    else
    {
        num++;
        if(num==1)
        {
            W3=1;
            P0=~0xCE;          //11001110 显示字母H
            W0=0;
        }
        else if(num==2)
        {
            W0=1;
            P0=~discode[disbuff_BJ[0]];           //显示报警值
            DIAN=0;
            W1=0;
        }
        else if(num==3)
        {
            W1=1;
            P0=~discode[disbuff_BJ[1]];
            W2=0;
        }
        else if(num>=4)
        {
            W2=1;
            P0=~discode[disbuff_BJ[2]];
            W3=0;
            num=0;
        }
    }
}
/**********************************************************************************************************/
//计算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读出T0的计时数值
    TH0=0;
    TL0=0;                  //清空计时器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声音的速度是340m/s,时间的单位是us,计算到秒需要将时间数据/1000000,
    //长度=速度*时间,340*time/1000000,长度数据单位是m转换成cm需要乘以100得到340*time/10000,
    //小数点都向左移两位得到3.4*time/100,因为超声波是往返了,所以再除以2,得到距离数据(time*1.7)/100
    if(Mode==0)              //非设置状态时
    {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eng=0;            //蜂鸣器报警
            flag=0;
            disbuff[0]=10;       //“-”
            disbuff[1]=10;       //“-”
            disbuff[2]=10;       //“-”
        }
        else
        {
            //距离小于报警距
            if(S<=BJS)
            {
                Feng=0;    //报警
            }
            else  //大于
            {
                Feng=1;        //关闭报警
            }
            disbuff[0]=S%1000/100;         //将距离数据拆成单个位赋值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
    }
    else
    {
            Feng=1;
            disbuff_BJ[0]=BJS%1000/100;
            disbuff_BJ[1]=BJS%1000%100/10;
            disbuff_BJ[2]=BJS%1000%10 %10;
    }
}
/**********************************************************************************************************/
//定时器0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定时器1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定时2ms
    Key_();                    //扫描按键
    Display();                //扫描显示
    timer++;                //变量加
    if(timer>=400)            //400次就是800ms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while(1)
    {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

引用的“eeproom.52.h"

#ifndef _EEPROM52_H_
#define _EEPROM52_H_
unsigned char a_a;

/********STC89C51扇区分布*******
第一扇区:1000H--11FF
第二扇区:1200H--13FF
第三扇区:1400H--15FF
第四扇区:1600H--17FF
第五扇区:1800H--19FF
第六扇区:1A00H--1BFF
第七扇区:1C00H--1DFF
第八扇区:1E00H--1FFF
*****************/

/********STC89C52扇区分布*******
第一扇区:2000H--21FF
第二扇区:2200H--23FF
第三扇区:2400H--25FF
第四扇区:2600H--27FF
第五扇区:2800H--29FF
第六扇区:2A00H--2BFF
第七扇区:2C00H--2DFF
第八扇区:2E00H--2FFF
*****************/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EA  =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EA =1;
}

#endif

楼主:
需要原理图可以联系我

楼主:
只是简单测距功能,没有测速。测速不用这个程序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8-09-23):
头文件能补一下吗?最好发工程包

网友B(2019-12-29):
SectorErase(0x2000) 这个擦除没有标准在函数库里,咨询下 楼主该怎么改,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