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实验指导书下载

楼主:
目录
实验一   晶闸管触发电路研究
实验二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
实验三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
实验四   三相有源逆变电路
实验五   直流斩波电路的特性研究
附录一   固纬 GRS-6032A 示波器使用简介
附录二   固纬 GRS-6032A 示波器面板图片

《电力电子实验》一般注意事项:
1. 每次合、分主回路电源前要将各高、低压调压器(如:三相交流调压
器、G给定Ug电位器)旋至最小位置,电阻器置最大值。
2. 晶闸管控制极内部已连线至触发电路,面板上插孔禁止连接导线。
3. 使用双踪示波器时两个探头的接地线要共点,以免因电压差造成过流。
测量 Ud 时示波器探头的正极(红线)置晶闸管共阴极,负极(黑线)
置晶闸管共阳极; UVT 是晶闸管阳极对阴极的电压,测量时探头红线
置阳极,黑线置阴极。
4. 交直流表要分清,选择量程要符合要求。
5. “主电源送电”的含义是:按下交流电源“闭合“的绿色按钮。
6. 数字表计的读数显示滞后于调节进程,因此相应的操作宜缓。
固纬 GRS-6032A 示波器的使用
1. 示波器调节的主要目标显示为:
屏幕上方显示信息:“ smpl ”
屏幕下方显示信息:“DC  2V(或5V)   2 mS (或5mS)  LINEf AC”
2.测量前扫描线居中校准:对 “CH1”/ “CH2”通道选择“GND”方式后,
调节“POSITION”使扫描线居中。
3.  TIME/DIV 一般选择5mS,正弦波一个周期在水平方向占4 格(90°/格)
4.测试过程 LEVEL、POSITION、TIME/DIV、X1/MAG 等功能键钮均不能随意
操作,以免引起波形在水平、垂直方向的移动,影响测量结果。

实验一  锯齿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实验

一.实验目的
1.锯齿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的工作原理。
2.掌握锯齿波同步触发电路的调试方法。
3.测试锯齿波同步触发电路各点波形及移相特性。

二.实验内容
1.锯齿波同步触发电路的调试。
2.锯齿波同步触发电路各点波形观察,分析。

三.实验线路及原理
锯齿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主要由同步电源、同步信号、锯齿波形成、脉冲移相、脉冲形成、脉冲
放大、 脉冲输出七个环节。 分别对应 1#~6#及 G1/K1七处检测孔。 其工作原理可参见“电力电子技术”
有关教材。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