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控制 Proteus仿真实验

楼主:
实验:仿真开始时,数码管不显示,顺序按下矩阵键盘后,在数码管上依次显示0~F,6个数码管同时静态显示。

keilc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temp,key;
uint i,j;
void delayms(uint x)
{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void matrixkeyscan()
{
uchar temp,key;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检测是否真的按下了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 (temp!=0xf0)  //等待按键释放 或确认释放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break;
    case 0xdb:
       key=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
void main()
{
P0=0;
dula=1;
dula=0;
P0=0xc0;
wela=1;
wela=0;
while(1)
{
  matrixkeyscan();
}
}
附仿真图

网友A(2019-05-14):
!!!!!U3的Q7那里没有线 误连了抱歉

网友B(2019-06-16):
引用 网友A:
!!!!!U3的Q7那里没有线 误连了抱歉

您好,有仿真图和源文件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3的Q7那里没有线 误连了抱歉

你好,我运行了一下,发现无法运行,在LED数码管上没有点位变化,只有P3^0~P3^7具有点位变化,其他就没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