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单片机可调时钟程序 带设置模式 加减按钮

楼主(2018-06-23):
可调时钟  四个独立按键控制  第一个按键按下进入设置模式,秒位开始闪烁,第二个按键选择秒、分、时,剩下两个按键对应位置加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key.h"
/*********************函数申明***********************/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key_deal(void);
void Time_run(void);
/*********************按键值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read_value,switch_num;
/*********************时钟变量***********************/
unsigned char hour=23,minute=59,second=50;
bit Timeflag,Flashflag;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Time_run();
          key_deal();
   }
}

void Time_run(void)
{
   if( Flashflag&&Timeflag )
   {
      TempData[ switch_num*3 ] = 0x00;
          TempData[ switch_num*3+1 ] = 0x00;
   }

   else
   {
      TempData[0] = tabledu[ hour/10 ];
      TempData[1] = tabledu[ hour%10 ];
      TempData[2] = 0x40;
      TempData[3] = tabledu[ minute/10 ];
      TempData[4] = tabledu[ minute%10 ];
      TempData[5] = 0x40;
      TempData[6] = tabledu[ second/10 ];
      TempData[7] = tabledu[ second%10 ];
   }
}

void key_deal(void)                                        //按键消息处理
{
   key_read_value = key();
   if( key_read_value!=0xff )
   {
      switch( key_read_value )
          {
             case 1: Timeflag=~Timeflag;switch_num=2; break;
                 case 2: if( Timeflag ) switch_num--; if( switch_num==255 ) switch_num = 2; break;
                 case 3: if( Timeflag&&switch_num==2 ) second++; if( second==60 ) second = 0;
                         if( Timeflag&&switch_num==1 ) minute++; if( minute==60 ) minute = 0;
                                 if( Timeflag&&switch_num==0 ) hour++; if( hour==24 ) hour = 0;
                                 break;
             case 4: if( Timeflag&&switch_num==2 ) second--; if( second==255 ) second = 59;
                         if( Timeflag&&switch_num==1 ) minute--; if( minute==255 ) minute = 59;
                                 if( Timeflag&&switch_num==0 ) hour--; if( hour==255 ) hour = 23;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count,flash_count;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Display();                                    //2ms中断
   flash_count++;
   if( !Timeflag )
   {
      count++;
   }
   if( count==500 )
   {
      count = 0;
          second++;
             if( second==60 )
         {
            second = 0;
                minute++;
                if( minute==6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中调用显示程序,会影响计时精度精度吧?

这个还真没考虑过,等想清楚了再给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数码管动态扫面显示,如果每个数码管显示1ms,6个数码管就是6ms,远远大于中断时间

一次只显示一位数码管,两毫秒进一次中断,和用延时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吗?

原理图还真没有,这是在开发板上做的,电路应该没区别,只要注意下独立按键用的是哪四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