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自动调节角度的源程序

楼主(2018-06-23):
用电位器读取角度,通过小车的加速度来控制下面摆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control.h"
//u32 Distance1,Distance2;
float Set_Angle;
//角速度和角度向左为正,向右为负
extern u32 TIM1_CH1_Time;        //CH1测量方波1的高电平时间,用于计算占空比
extern u32 TIM1_CH4_Time;        //CH4测量方波2的两个上升沿间隔时间,用于计算周期
extern u16 TIM1CH1_CAPTURE_STA ;        //通道1输入捕获标志,15位做捕获标志,低15位做溢出标志
extern u16 TIM1CH1_CAPTURE_UPVAL,TIM1CH1_CAPTURE_DOWNVAL;
extern u16 TIM1CH4_CAPTURE_STA;        //通道1输入捕获标志,15位做捕获标志,低15位做溢出标志
extern u16 TIM1CH4_CAPTURE_UPVAL,TIM1CH4_CAPTURE_DOWNVAL;

int KEY1_Num,KEY2_Num,KEY3_Num,KEY4_Num;
int m;
int n=0;
int a=0;
float Place;
float Angle;
float Speed_Left,Speed_Right;
float angle1;               //角度传感器所得角度
float temp;
u8 dir=1;
u8 d[15];
int main(void)
{
            vu8 key=0;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OLED_Init();
      KEY_Init();
//           uart_init(9600);
           PWM_Init(7199,0);                   //10KHZ
           Ultrasonic_Init();
     TIM3_Cap_Init(0XFFFF,72-1);                //=====超声波初始化
           TIM5_Time_Init(4999,7199);
           Adc_Init();
           BEEP_Init();
           while(1)
                {
                        angle1=Get_angle1_Average(4,5);
                        Ultrasonic_Dis_Turn();
                        Ultrasonic_Trig();
//                         Place=Dis_FIR.FRONT;
//      Place=Dis_FIR.FRONT;
//                        Angle1_PID(angle1,2000);
//                        SetSpeed=Place_PID(Place);
                        OLED_ShowString(0,0,"Dis_FIR");
                        OLED_ShowNum(60,0,Dis_FIR.FRONT,5,12);
                        OLED_ShowString(0,1,"Dis_BACK");
      OLED_ShowNum(60,1,Dis_FIR.BACK,5,12);
                        OLED_ShowString(0,2,"angle1");
                        OLED_ShowNum(60,2,angle1,5,12);
                        OLED_ShowString(0,3,"PWMA");
                        OLED_Float(60,3,PWMA,1);
                        OLED_ShowString(0,4,"PWMB");
                        OLED_Float(60,4,PWMB,1);
                                Angle1_PID(angle1,2235);
                         Angle_PWM=Angle1_PID(angle1,2190);
                         Set_Pwm(Angle_PWM,Angle_PWM);
//                                Angle1_PID(angle1,2235);
//                         Angle_PWM=Angle1_PID(angle1,2235);
//                         Set_Pwm(Angle_PWM,Angle_PWM);
                        delay_ms(10);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key)
                {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        //控制LED0翻转
                         Set_Pwm(1500,1500);
                         break;
       case KEY1_PRES:        //控制LED0翻转
//                         Angle1_PID(angle1,2235);
//                         Angle_PWM=Angle1_PID(angle1,2235);
//                         Set_Pwm(Angle_PWM,Angle_PWM);
                         delay_ms(10);
                         break;
                         case KEY2_PRES:        //控制LED0翻转
                                 Turn_Off();
                         break;
//                         case KEY3_PRES:        //控制LED1翻转
//                                        LED1=!LED1;

                }
}
}
}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                   if(key)
//                {
//                        switch(key)
//                        {
//                         case KEY1_PRES:        //控制LED0翻转
//                                         Turn_Off();
//                         break;
//                         case KEY2_PRES:        //控制LED0翻转
//                                        LED1=!LED1;
//                         break;
//                         case KEY3_PRES:        //控制LED1翻转
//                                        LED1=!LED1;
//                         break;
//                         case KEY0_PRES:        //同时控制LED0,LED1翻转
//                                        LED2=!LED2;
//                                        LED1=!LED1;
//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