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在没有用到的区域插入防止程序跑飞代码

楼主(2018-06-23):
C语言如何在没有用到的区域插入防止程序跑飞代码

网友A:
假设已经做到了,你想让他飞回到哪里呢?

网友B:
C语言好象没有. 51汇编是有的. 一般简单的都是加几个NOP,然后 LJMP 0, 想要C语言加, 也只能编译好后转成BIN文件,在你认为易跑飞的地方放了(几个NOP和LJMP 0的机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