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弄的步进电机源代码

楼主(2018-06-24):
此源代码包含了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加减速,显示模块还没开始弄,还望各路大神多多指教

//采用一相励磁方式,即四根信号线每次只有一个为高电平。步进电机型号28BYJ-48,5V,DC,四相八拍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jia_key=P3^2;                           //电机加速I/O口定义
sbit jian_key=P3^3;                          //电机减速I/O口定义
sbit zf_key=P3^4;                          //电机正反转I/O口定义
bit flag=0;                                        //电机正反转标志位,flag为0时正转,flag为1时为反转

uchar num=0,maichong=4,table_begin=0;

uchar code table1[]={0x01,0x02,0x04,0x08, 0x08,0x04,0x02,0x01};  //电机正反转I/O口的高低电平对应表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0;k>0;k--);  //12M晶振
}

//按键检测处理函数
void key ()
{
        if(jia_key==0)
        {
                delay(5);
                if(jia_key==0)   //key=0按下
                {
                        num++;
                        if(num==4)
                                num=3;              //最大则保持3
                        while(jia_key==0);//等待松开按键
                }
        }
        if(jian_key==0)
        {
                delay(5);
                if(jian_key==0)
                {
                        if(num!=0)     //判断是否最小速
                                num--;
                        else
                                num=0;
                        while(jian_key==0);  //等待按键释放,若按键没有释放则jian_key始终等于0,程序就一直停在while语句处,直到按键释放jian_key=1跳出while循环。
                                                                                //通常我们在检测单片机按键时,要等待按键释放才去执行相应代码
                }
        }
        if(zf_key==0)  //电机正反转标志
        {
                delay(5);
                if(zf_key==0)       //按键按下为0则反转
                {
                        flag=~flag;    //正反转标识取反
                        while(zf_key==0);
                }
        }
}

//根据速度标识进行数据处理
void dispose()
{
  switch(num)
  {
    case 0:
             //show_num=2;
                   maichong=8;
                    break;
                case 1:
                 // show_num=4;
                   maichong=6;
                    break;
                case 2:
                  //show_num=6;
                   maichong=4;
                    break;
           case 3:
                 // show_num=8;
                   maichong=2;
                    break;
        }
        if(flag==0)
        {
          table_begin=0;
        }
        else
          table_begin=4;
}

//电机速度,和正反转控制
void qudong()
{
    uchar i,j;
        for(j=table_begin;j<4+table_begin;j++)
        {
          P1=table1[j];
           for(i=0;i<maichong;i++)
           {
             //display();
                         delay(5);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key();
                 dispose();
                 qudo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