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PI总线源码 将数据"0xaa"写入X5045再读出送P1口显示

楼主:
//将数据"0xaa"写入X5045再读出送P1口显示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SCK=P3^4;       //将SCK位定义为P3.4引脚
sbit SI=P3^5;        //将SI位定义为P3.5引脚
sbit SO=P3^6;        //将SO位定义为P3.6引脚
sbit CS=P3^7;        //将SCK位定义为P3.7引脚
#define WREN 0x06    //写使能锁存器允许
#define WRDI 0x04    //写使能锁存器禁止
#define WRSR 0x01    //写状态寄存器
#define READ 0x03    //读出
#define WRITE 0x02   //写入
unsigned char mm;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从X5045的当前地址读出数据
出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Current(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0x00;      //储存从X5045中读出的数据
        SCK=1;                     //将SCK置于已知的高电平状态
   for(i = 0; i < 8; i++)
        {
           SCK=1;                 //拉高SCK
           SCK=0;                 //在SCK的下降沿输出数据
           x<<=1;  //将x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因为首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高位数据
                x|=(unsigned char)SO;  //将SO上的数据通过按位"或"运算存入 x
        }
        return(x);   //将读取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X5045的当前地址
入口参数:dat
***************************************************/
void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的低电平状态
  for(i = 0; i < 8; i++)  // 循环移入8个位
        {
         SI=(bit)(dat&0x80);   //通过按位"与"运算将最高位数据送到S
                                    //因为传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SCK=0;
         SCK=1;               //在SCK上升沿写入数据
    dat<<=1;   //将y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因为首先写入的是字节的最高位
  }
}

/*****************************************************
函数功能:写状态寄存器 ,可以设置看门狗的溢出时间及数据保护
入口参数:rs;  //储存寄存器状态值
***************************************************/
void WriteSR(unsigned char rs)
{
         CS=0;                 //拉低CS,选中X5045
         WriteCurrent(WREN);   //写使能锁存器允许
         CS=1;                 //拉高CS
         CS=0;                 //重新拉低CS,否则下面的写寄存器状态指令将被丢弃
         WriteCurrent(WRSR);   //写状态寄存器
         WriteCurrent(rs);     //写入新设定的寄存器状态值
         CS=1;                 //拉高CS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X5045的指定地址
入口参数:addr
***************************************************/
void WriteSet(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addr)
{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状态
   CS=0;                  //拉低CS,选中X5045
        WriteCurrent(WREN);    //写使能锁存器允许
        CS=1;                  //拉高CS
   CS=0;                  //重新拉低CS,否则下面的写入指令将被丢弃
        WriteCurrent(WRITE);   //写入指令
        WriteCurrent(addr);    //写入指定地址
        WriteCurrent(dat);     //写入数据
        CS=1;                  //拉高CS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状态
}

/*****************************************************
函数功能:从X5045的指定地址读出数据
入口参数:addr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ReadSet(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状态
CS=0;                  //拉低CS,选中X5045
WriteCurrent(READ);   //开始读
WriteCurrent(addr);   //写入指定地址
dat=ReadCurrent();    //读出数据
CS=1;                 //拉高CS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状态
return dat;           //返回读出的数据
}

/*****************************************************
函数功能:看门狗复位程序
***************************************************/
void WatchDog(void)
{
CS=1;    //拉高CS
CS=0;    //CS引脚的一个下降沿复位看门狗定时器
CS=1;    //拉高CS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riteSR(0x12);        //写状态寄存器(设定看门狗溢出时间为600ms,写不保护)
  delaynms(10);         //X5045的写入周期约为10ms
  while(1)
  {         mm=0x00;
          do{

         WriteSet(mm,0x10);  //将数据"0xaa"写入指定地址"0x10"
         delaynms(10);         //X5045的写入周期约为10ms
   P1=ReadSet(0x10);      //将数据读出送P1口显示
    WatchDog();           //复位看门狗
        mm=mm+1;}while(mm<0xff);
        mm=0xff;
        do{
                 WriteSet(mm,0x10);  //将数据"0xaa"写入指定地址"0x10"
         delaynms(10);         //X5045的写入周期约为10ms
   P1=ReadSet(0x10);      //将数据读出送P1口显示
    WatchDog();           //复位看门狗
        mm=mm-1;}while(mm<0x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