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v2通信网络实验源码

楼主(2018-06-24):
用战舰的板子做的一个网络通信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rtc.h"
#include "beep.h"
#include "tsenso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dm9000.h"
#include "lwip/netif.h"
#include "lwip_comm.h"
#include "lwipopts.h"
#include "udp_demo.h"
#include "tcp_client_demo.h"
#include "tcp_server_demo.h"
#include "httpd.h"

/*ALIENTEK为LWIP学习专门编写手册《ALIENTEK STM32F1 LWIP使用教程.pdf》,详细说明请参考手册。*/

extern u8 udp_demo_flag;  //UDP 测试全局状态标记变量
//加载UI
//mode:
//bit0:0,不加载;1,加载前半部分UI
//bit1:0,不加载;1,加载后半部分UI
void lwip_test_ui(u8 mode)
{
        u8 speed;
        u8 buf[30];
        POINT_COLOR=RED;
        if(mode&1<<0)
        {
                LCD_Fill(30,30,lcddev.width,110,WHITE);        //清除显示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WarShip STM32F1");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thernet lwIP Test");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2015/3/21");
        }
        if(mode&1<<1)
        {
                LCD_Fill(30,110,lcddev.width,lcddev.height,WHITE);        //清除显示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lwIP Init Successed");
                if(lwipdev.dhcpstatus==2)sprintf((char*)buf,"DHCP IP:%d.%d.%d.%d",lwipdev.ip[0],lwipdev.ip[1],lwipdev.ip[2],lwipdev.ip[3]);//打印动态IP地址
                else sprintf((char*)buf,"Static IP:%d.%d.%d.%d",lwipdev.ip[0],lwipdev.ip[1],lwipdev.ip[2],lwipdev.ip[3]);//打印静态IP地址
                LCD_ShowString(30,130,210,16,16,buf);
                speed=DM9000_Get_SpeedAndDuplex();//得到网速
                if(speed&1<<1)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Ethernet Speed:10M");
                else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Ethernet Speed:100M");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KEY0:TCP Server Test");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KEY1:TCP Client Test");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KEY2:UDP Test");
        }
}

int main(void)
{
        u8 t;
        u8 key;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RTC_Init();                                //RTC初始化
        T_Adc_Init();                        //ADC初始化
        TIM3_Int_Init(999,719);//定时器3频率为100hz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FSMC_SRAM_Init();                //初始化外部SRAM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外部内存池
        POINT_COLOR = RED;
        lwip_test_ui(1);                //加载前半部分UI
        while(lwip_comm_init()) //lwip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30,110,200,20,16,"LWIP Init Falied!");
                delay_ms(1200);
                LCD_Fill(30,110,230,130,WHITE); //清除显示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Retrying...");
        }
        LCD_ShowString(30,110,200,20,16,"LWIP Init Success!");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HCP IP configing...");
#if LWIP_DHCP   //使用DHCP
        while((lwipdev.dhcpstatus!=2)&&(lwipdev.dhcpstatus!=0XFF))//等待DHCP获取成功/超时溢出
        {
                lwip_periodic_handle();        //LWIP内核需要定时处理的函数
                lwip_pkt_handle();
        }
#endif
        lwip_test_ui(2);                //加载后半部分UI
        httpd_init();                          //Web Server模式
          while(1)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TCP Server模式
                                tcp_server_test();
                                lwip_test_ui(3);//重新加载UI
                                break;
                        case KEY1_PRES://TCP Client模式
                                tcp_client_test();
                                lwip_test_ui(3);//重新加载UI
                                break;
                        case KEY2_PRES://UDP模式
                                udp_demo_test();
                                lwip_test_ui(3);//重新加载UI
                                break;
                }
                lwip_periodic_handle();
                lwip_pkt_handle();
                delay_ms(2);
                t++;
                if(t==100)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Please choose a mode!");
                if(t==200)
                {
                        t=0;
                        LCD_Fill(30,230,230,230+16,WHITE);//清除显示
                        LED0=!LED0;
                }
        }
}

实验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