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滚动显示(已完成)

楼主(2018-06-24):
12864液晶滚动显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write_cmd_addr_1 XBYTE[0x8fff]           //写指令地址左
#define read_state_addr_1 XBYTE[0xafff]    //读状态地址左
#define write_data_addr_1 XBYTE[0x9fff]    //写数据地址左
#define read_data_addr_1 XBYTE[0xbfff]     //读数据地址左

#define write_cmd_addr_2 XBYTE[0x4fff]           //写指令地址右
#define read_state_addr_2 XBYTE[0x6fff]    //读状态地址右
#define write_data_addr_2 XBYTE[0x5fff]    //写数据地址右
#define read_data_addr_2 XBYTE[0x7fff]     //读数据地址右

#define Disp_On 0x3f//开显示
#define Disp_Off 0x3e//关显示
#define Col_Add 0x40//列地址
#define Page_Add 0xb8//页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起始页

/*****************************

字模,此字体下对应的
点阵为:宽x高=16x16

*****************************/
unsigned char code Chinese_character[][32]=
{

        {
                /*--  文字:  江  --*/
        0x10,0x60,0x02,0x0C,0xC0,0x04,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0,0x00,
    0x04,0x04,0x7C,0x03,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00,//"江",0
        },

        {
                /*--  文字:  西  --*/
                0x02,0xF2,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F2,0x02,0x00,
                0x00,0x7F,0x28,0x24,0x22,0x21,0x20,0x20,0x20,0x21,0x22,0x22,0x22,0x7F,0x00,0x00//"西",1
        },

        {
                /*--  文字: 现  --*/
                0x04,0x84,0x84,0xFC,0x84,0x84,0x00,0xFE,0x02,0x02,0xF2,0x02,0x02,0xFE,0x00,0x00,
        0x20,0x60,0x20,0x1F,0x10,0x90,0x40,0x23,0x18,0x06,0x01,0x7E,0x80,0x83,0xE0,0x00,//"现",2
        },

        {
                 /*--  文字: 代  --*/
                0x00,0x80,0x60,0xF8,0x07,0x20,0x20,0x20,0x7F,0xA0,0x10,0x11,0x16,0x10,0x10,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F8,0x00,//"代",3
        },

        {
                 /*--  文字: 学  --*/
                0x40,0x30,0x10,0x12,0x5C,0x54,0x50,0x51,0x5E,0xD4,0x50,0x18,0x57,0x32,0x1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学",4
        },

        {
                 /*--  文字: 院  --*/
                0xFE,0x02,0x32,0x4A,0x86,0x0C,0x24,0x24,0x25,0x26,0x24,0x24,0x24,0x0C,0x04,0x00,
                0xFF,0x00,0x02,0x04,0x83,0x41,0x31,0x0F,0x01,0x01,0x7F,0x81,0x81,0x81,0xF1,0x00//"院",5
        },

        {
                /*--  文字: 电  --*/
                0x00,0x00,0xF8,0x48,0x48,0x48,0x48,0xFF,0x48,0x48,0x48,0x4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3F,0x44,0x44,0x44,0x44,0x4F,0x40,0x70,0x00//"电",6
        },

        {
                /*--  文字: 子  --*/
                0x80,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E2,0xA2,0x92,0x8A,0x86,0x82,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子",7
        },

        {
                /*--  文字: 工  --*/
                0x00,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工",8
        },

        {
                /*--  文字: 程  --*/
                0x10,0x12,0xD2,0xFE,0x91,0x11,0x80,0xBF,0xA1,0xA1,0xA1,0xA1,0xBF,0x8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41,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4,0x40,0x00//"程",9
        },

        {
                 /*--  文字: 系  --*/
                 0x00,0x00,0x02,0x22,0xB2,0xAA,0x66,0x62,0x22,0x11,0x4D,0x81,0x01,0x01,0x00,0x00,
                 0x00,0x40,0x21,0x13,0x09,0x05,0x41,0x81,0x7F,0x01,0x05,0x09,0x13,0x62,0x00,0x00//"系",10
        },

        {
                /*--  文字: 古  --*/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FF,0x00,0x00,0x00,0x00//"古",11

        },

        {
                /*--  文字: 美  --*/
                0x00,0x04,0x24,0x24,0x25,0x26,0x24,0xFC,0x24,0x26,0x25,0x24,0x24,0x04,0x00,0x00,
        0x81,0x89,0x89,0x49,0x49,0x29,0x19,0x0F,0x19,0x29,0x49,0x49,0x89,0x89,0x81,0x00,//"美",12
        },

        {
                /*--  文字: 丽  --*/
                0x02,0x02,0xF2,0x12,0x12,0x12,0xF2,0x02,0xF2,0x12,0x12,0x12,0xF2,0x02,0x02,0x00,
        0x00,0x00,0xFF,0x01,0x46,0x80,0x7F,0x00,0xFF,0x01,0x46,0x80,0x7F,0x00,0x00,0x00,//"丽",13
        },

        {
            /*--  文字: 行  --*/
                0x10,0x08,0x84,0xC6,0x73,0x22,0x40,0x44,0x44,0x44,0xC4,0x44,0x44,0x44,0x40,0x00,
                0x02,0x01,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行",14
        },

        {
                /*--  文字: 胜  --*/
                0x00,0x00,0xFE,0x12,0x12,0xFE,0x20,0x1C,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00,0x00,
                0x40,0x30,0x0F,0x21,0x41,0x3F,0x20,0x21,0x21,0x21,0x3F,0x21,0x21,0x21,0x20,0x00//"胜",15
        },

        {
                /*--  文字: 于  --*/
                0x4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2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于",16
        },

        {
            /*--  文字: 言  --*/
                0x00,0x04,0x04,0xA4,0xA4,0xA4,0xA5,0xA6,0xA4,0xA4,0xA4,0xA4,0x04,0x04,0x04,0x00,
                0x00,0x00,0x00,0xFC,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C,0x00,0x00,0x00,0x00//"言",17
        }
};
unsigned char tanhao[]=
{
        /*--  文字: !  --*/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8
};
unsigned char qingping[]=
{
         /*-- 清屏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函数声明***********/
void busy_check_1(void);
void busy_check_2(void);
void write_cmd_1(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write_cmd_2(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write_data_1(unsigned char dis_data);
void write_data_2(unsigned char dis_data);
void clear_1(void);
void clear_2(void);
void Chinese_disp_1(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n);
void Chinese_disp_2(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n);
void display(void);
void tanhao_disp(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hinese2);
void qingping_disp1(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hinese2);
void qingping_disp2(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hinese2);

/***********************

检测忙状态左

***********************/
void busy_check_1(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while(busy&0x80)
        {
                busy=read_state_addr_1;
        }
}
/***********************

检测忙状态右

***********************/
void busy_check_2(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while(busy&0x80)
         {
                busy=read_state_addr_2;
         }

}
/***********************

写命令左

***********************/
void write_cmd_1(unsigned char command)
{
         busy_check_1();
         write_cmd_addr_1=command;
}
/***********************

写命令右

***********************/
void write_cmd_2(unsigned char command)
{
         busy_check_2();
         write_cmd_addr_2=command;
}
/***********************

写数据左

***********************/
void write_data_1(unsigned char dis_data)
{
        busy_check_1();
        write_data_addr_1=dis_data;
}
/***********************

写数据右

***********************/
void write_data_2(unsigned char dis_data)
{
        busy_check_2();
        write_data_addr_2=dis_data;
}
/***********************

清内存左

***********************/
void clear_1(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
        write_cmd_1(Page_Add+0);
        write_cmd_1(Col_Add+0);
        for(i=0;i<8;i++)
        {
                  write_cmd_1(Page_Add+i);
                 for(k=0;k<64;k++)
                         //write_data_1(0x00);
                        qingping_disp1(i,k,qingping);

        }
}
/***********************

清内存右

***********************/
void clear_2(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
        write_cmd_2(Page_Add+0);
        write_cmd_2(Col_Add+0);
        for(i=0;i<8;i++)
        {
                  write_cmd_2(Page_Add+i);
                 for(k=0;k<64;k++)
                         //write_data_2(0x00);
                        qingping_disp2(i,k,qingping);

        }
}
/***********************

显示汉字16*16左

************************/
void Chinese_disp_1(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for(i=0;i<2;i++)
        {
                write_cmd_1(Page_Add+pag+i);
                write_cmd_1(Col_Add+col);
                for(j=0;j<16;j++)
                        write_data_1(Chinese_character[n][16*i+j]);

        }

}
/***********************

显示汉字16*16右

***********************/
void Chinese_disp_2(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for(i=0;i<2;i++)
        {
                write_cmd_2(Page_Add+pag+i);
                write_cmd_2(Col_Add+col);
                for(j=0;j<16;j++)
                        write_data_2(Chinese_character[n][16*i+j]);

        }

}
/***********************

显示叹号'!'

***********************/
void tanhao_disp(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hinese2)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for(i=0;i<2;i++)
        {
                write_cmd_2(Page_Add+pag+i);
                write_cmd_2(Col_Add+col);
                for(j=0;j<8;j++)
                        write_data_2(chinese2[8*i+j]);

        }

}
/***********************

清屏左

***********************/
void qingping_disp1(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hinese2)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for(i=0;i<2;i++)
        {
                write_cmd_1(Page_Add+pag+i);
                write_cmd_1(Col_Add+col);
                for(j=0;j<8;j++)
                        write_data_1(chinese2[8*i+j]);

        }

}
/***********************

清屏右

***********************/
void qingping_disp2(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chinese2)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for(i=0;i<2;i++)
        {
                write_cmd_2(Page_Add+pag+i);
                write_cmd_2(Col_Add+col);
                for(j=0;j<8;j++)
                        write_data_2(chinese2[8*i+j]);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k;i++)
        for(j=0;j<20;j++);
}

/***********************

LCD显示子程序
……………………

网友A(2019-06-08):
拜托,你这程序也是牛逼。我真心不懂。
那个p接口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