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芯片老是焊接失败,怎么焊 的?

楼主(2018-06-24):
电脑没反应,usb不能识别!!按stc的官方做的,估计是芯片焊坏了!!

网友A:
0.1uf和0.01uf的退耦电容尽量靠近引脚,晶振和2两个22P电容和引脚以及地之间尽量短!
另外找一个别人实验版的电路图参考,先在面包板上构建成功再进行移植焊接

网友B:
rx那里加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C:
你先看看你的原理图,就那么几个引脚,这哪那么容易焊坏了

网友D:
usb的管脚D+,D-接错了或者CH340的UD+,UD-接错了

网友D:
除了0.1uf退耦电容加一个47uf以上电容,下载才不会失败

网友E:
图片看不清呀

网友F:
什么相机一点都看不清,先在焊盘上涂一层焊锡,将芯片放正,烙铁不要粘锡加热芯片引脚,最好是用斜口的烙铁

网友G:
340G转TTL那种小板,没多少钱,好3块多,焊工不好的话,费时费力,买一个好!

网友H:
贴片元件焊接建议用刀头烙铁,拖焊法效果好

网友I:
焊接芯片温度尽量在280度左右 不要超过10s

网友J:
直接用C后缀的,没什么外围,集成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