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呼吸灯源码

楼主(2018-06-24):
基于32的呼吸灯源码,包括一氧化碳检测模块等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Buf2_Max 200                                           //串口2缓存长度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char Uart1_Buf[Buf1_Max];
char Uart2_Buf[Buf2_Max];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vu8 Timer0_start;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vu8 Uart2_Start;        //串口2开始接收数据
vu8 Uart2_End;          //串口2接收数据结束
u8 temperature = 0;
u8 humidity = 0;
u8 cowarn = 0;
char string[100];

/*************        本地函数声明        **************/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void main(void)
{
        u8 t=0;
        u8 dir=1;
  u16 led0pwmval=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GPIO_Configuration();
        LCD1602_Init();
//         LCD1602_Show_Str(2, 1, "I love STM32");
        LCD1602_ClearScreen();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TIM4_PWM_Init(100-1,720-1);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while(1)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PB.5 输出高
                                TIM_SetCompare3(TIM4,99);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PB.5 输出高
                                TIM_SetCompare3(TIM4,0);
                        }
                        //LCD1602_ClearScreen();

                        memset(string, 0, sizeof(string));
                        sprintf(string,"Temperature %d",temperature);
                        LCD1602_Show_Str(0, 0,string);

                        memset(string, 0, sizeof(string));
                        sprintf(string,"Humidity    %d ",humidity);
                        LCD1602_Show_Str(0, 1,string);

                        if(dir)led0pwmval+=10;
                        else led0pwmval-=10;

                        if(led0pwmval>=99)
                        {
                                dir=0;
                                TIM_SetCompare4(TIM4,99);
                        }
                        if(led0pwmval<=0)
                        {
                                dir=1;
                                TIM_SetCompare4(TIM4,0);
                        }
//                        TIM_SetCompare1(TIM4,led0pwmval);
//                        TIM_SetCompare2(TIM4,99-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1(TIM4,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2(TIM4,humidity);

                        delay_ms(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