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驱动

楼主(2018-06-24):
我现在在做一个红外灯避障小车,用到四个电机,但是用的驱动是L298N的,有ABCD四个输出口也就是可以控制两个电机,我想用两个驱动连起来,分别有电机电源口,VCC,GND.应该怎么连,编程的时候怎么统一。

楼主:
或者怎么用一个驱动来控制四个电机?

网友A:
两个L298NVCC,GND分别并起来,加测速,分别控制四个电机正反转。

网友B:
两个L298NVCC,GND并起来控制电机反转

网友C:
需要做一个红外控制循迹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