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6-24):
time_buf[0]>>4
time_buf[0]&0x0f
这2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假设time_buf[0]=0x80;    time_buf[0]>>4;   time_buf[0]右移4位;   time_buf[0]=0x08;
time_buf[0]&0x0f结果为0x08;
这两条语句的意思是获得time_buf[0]的高四位的值

网友B:
将取 time_buf[0]的低四位, 然后让time_buf[0]的高四位换为0

网友C:
第一个是将time_buf[0]的值除以16,第二个是将time_buf[0]的值与00001111相与,作用可能是清除高四位。

网友D:
一个是移位,一个是置数

网友E:
只去time_bu[0]的高四位

网友F:
获取高4位的值

网友G:
取time_buf[0]高四位的值;

网友H:
移数和置位

网友I:
把数值在草稿上写出二进制进行运算更好理解一些,楼主问这两个语句应该是单独的两个运算赋值语句:
1、time_buf[0]>>4;把time_buf[0]的值(二进制更容易理解)右移4位(这里应该是赋值给其他变量),也就是取time_buf[0]的高四位的值;
2、time_buf[0]&0x0f;将time_buf[0]的值同0x0f位与位进行“与”运算,也就是取time_buf[0]的低四位的值;
注意:time_buf[0]的值在这里不变,

网友J:
移位 置数

网友K:
第一个是将time_buf[0]的值除以16,第二个是将time_buf[0]的值与00001111相与,作用可能是清除高四位的值。

网友L:
把高四位移至低四位,并高四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