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驱动直流电机的程序,但是用1602显示转速的程序还不是很会,请大神帮忙检...

楼主(2018-06-2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1

sbit PWM=P3^7;         //¶¨òåPWMÂö3åDÅoÅμÄêä3ö¶ËP3^7

sbit RS=P2^5;          //òo¾§Î»±äá¿
sbit RW=P2^6;          //òo¾§Î»±äá¿
sbit E=P2^7;           //òo¾§Î»±äá¿

sbit s1=P2^0;
sbit s2=P2^1;          //¿ØÖÆμç»úÕy·′×a
sbit s3=P2^4;          //μç»úê1Äü¶Ë
sbit k1=P3^2;          //¼óËù
sbit k2=P3^3;          //¼õËù
sbit k3=P3^4;          //Õy×a
sbit k4=P3^5;          //·′×a
sbit k5=P3^6;          //í£Ö1

uchar constant=20,flag=0;//¶¨òåὸö±äá¿

void delay(uint);                   //Ñóê±oˉêy
void lcd_initial(void);             //LCD3õê¼»ˉoˉêy
void check_busy(void);              //¼ì2éÃ|oˉêy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D′Ãüáîoˉêy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D′êy¾Yoˉêy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s);     //ÏÔê¾×Ö·û′®oˉêy
void right();                       //Õy×aoˉêy
void left();                        //·′×aoˉêy
void stop();                        //í£Ö1oˉêy
void choose();                      //Ñ¡ÔñÕy·′×aoˉêy
int PWM;

void delay(uint j)
{

网友A:
/*-----------------------------------------------
  名称:LCD1602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通过标准程序静态显示字符
  引脚定义如下:1-VSS 2-VDD 3-V0 4-RS 5-R/W 6-E 7-14 DB0-DB7 15-BLA 16-BLK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while (1)
{
  LCD_Write_Char(7,0,'o');
  LCD_Write_Char(8,0,'k');
  LCD_Write_String(1,1,"222222");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