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路抢答器设计pcb源文件与源码等设计资料

楼主:
本产品模拟竞赛中抢答环节赛事,八组选手同时按下按钮只有一组通过的设计。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八路抢答器说明:P2.7口为显示个位数码管的位选线;P2.6口为显示十位数码管的位选线        ;抢答或倒计时结束后按复位键进行下一次抢答.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段码表
sbit beep=P2^4;        //蜂鸣器控制位
uchar num,t1,shu,temp,shi,ge;//声明变量
uint i;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
{
        P0=0xff;//消隐
        P2=0xff;
        P1=0xff;//保证抢答前P1口全为高电平(单片机检测低电平认为抢答)
        temp=P1;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启动定时器0
        num=30;        //倒计时数为30
}
void display()//抢答倒计时显示子函数
{
                 shi=num/10;
                ge=num%10;
                P0=table[shi]; //显示十位        送段码
                P2=0xfe;            //送位码
                delay(2);           //延时

                P0=table[ge]; //显示个位 ,送段码
                P2=0xfd;          //送位码
                delay(2);          //延时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调初始化
        //大循环
        while(1)
        {
                //倒计时显示程序
                while(temp==0xff)
                {

                        display(); //抢答倒计时显示函数
                temp=P1;//判断之前,先把P1口的数据送给temp;
                        while(temp!=0xff) //判断
                                   break;
                }

                //独立键盘扫描程序
                while(temp!=0xff)//有键按下
                {
                        delay(5);//软件延时消抖
                        temp=P1; //重读按键
                        while(temp!=0xff)//再次确认有键按下
                        {
                                temp=P1;
                                switch(temp)//判断哪个键按下
                                {
                                        case 0xfe : shu=1;         //1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fd : shu=2;         //2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fb : shu=3;         //3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f7 : shu=4;   //4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ef : shu=5;         //5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df : shu=6;         //6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bf : shu=7;         //7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7f : shu=8;         //8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
                                P0=table[shu];//显示所按下的键        ,送段码
                                P2=0xfd;        //送位码
                                beep=0;           //开蜂鸣器
                                delay(500);//有键按下时蜂鸣器响500ms
                                beep=1;                //关闭蜂鸣器
                                while(1);//进入死循环,将所按下的键显示并定格,防止有键再按下时将其覆盖;
                        }
                }
         }
}

//定时器T0中断子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重赋初值,定时时间为50ms
        TL0=(65536-50000)%256;
        t1++;
        if(t1==20)           //50ms*20=1s,1秒到
        {
                t1=0;                //定时计数清0
                num--;//30秒倒计时
                if(num==0)
                {
                        TR0=0;  //关断定时器0
                        beep=0;        //开蜂鸣器
                        while(1)//进入死循环防止超时抢答
                        {
                                for(i=0;i<600;i++)//循环调用显示延时,同时刷新显示
                                 {
                                        display();   //抢答倒计时显示函数
                     }
                                beep=1;          //关断蜂鸣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