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温控风扇控制源码

楼主(2018-06-24):
智能风扇,按键调节温度上下限,根据温度变化风扇有三个档位。

电路原理图如下:

proteus仿真图

proteus仿真图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sbit dq   = P1^5;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200ms ;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pwm = P1^4;
uchar f_pwm_l ;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0,t_low = 100;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3_18B20(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temp:  .          ");
    write_string(2,0,"H:    L:        ");
    write_sfm3_18B20(2,2,t_high);
    write_sfm3_18B20(2,10,t_low);
    write_zifu(1,12,0xdf);  //显示度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0;          //开定时器0中断
    TR1  = 0;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e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d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3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key_new = 1;
    }
}

/****************按键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1)
        {
            menu_1 = 0;
        }
        if(menu_1 == 0)
        {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write_sfm3_18B20(2,2,t_high);
        write_com(0x80+0x40+2);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
        write_sfm3_18B20(2,10,t_low);
        write_com(0x80+0x40+1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风扇控制函数***************/
void fengshan_kz()
{
    if(temperature >= t_high)      //风扇全开
    {
        TR1 = 1;
        pwm = 0;
    }
    else if((temperature < t_high)    && (temperature >= t_low))           //风扇缓慢
    {
        f_pwm_l = 60;
        TR1 = 1;
    }
    else if(temperature < t_low)     //关闭风扇
    {
        TR1 = 0;
        pwm = 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while(1)
    {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write_sfm3_18B20(1,8,temperature);
        fengshan_kz();        //风扇控制函数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0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4 == 0)
    {
        flag_200ms = 1;       //300ms
        value = 0;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1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key_value ++;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

/*******************定时器1用做单片机模拟PWM 调节***********************/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调用定时器1
{
    static uchar value_l;
    TH1=0x3c;    //
    TL1=0xb0;     //
    if(pwm==1)
    {
        value_l+=1;
        if(value_l > f_pwm_l)   //高电平
        {

                pwm=0;
        }
    }
    else
    {
        value_l+=1;
        if(value_l  > f_pwm_l)          //低电平
        {
            pwm=1;
        }
    }
}

网友A(2020-12-09):
好的一匹,99999

网友B(2021-05-01):
程序被阉割掉了一部分。。。

网友C(2023-04-03):
仿真结果不一样,没有档位,按键不能进行设置,只能显示测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