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求助 两块一样的板子,程序一样的,A板发送的时候B接收正常 反之不行

楼主(2018-06-24):
两块一样的板子,程序一样的,A板发送的时候B接收正常,然后按下B板发送的时候A板接收不灵,但是两个板子都重启后按下B板发送A板接收正常,只要一个一直做发送一个接收就一直正常,不管哪个板子做发送哪个做接收都可以正常工作。就是发送和接收工作一次后就不能切换。一般会是哪里出问题?我在全局定义变量一个temperature,按键按下后变量值减一后发送这个变量,然后接收那边显示这个变量值。        while(1)
        {

                /******************************按键按下就发送***********************************/
                        if(!left_key)                           //按键检测
                        {
                                if(!left_key)          // 延时按键再检测防止干扰
                                        {
                                        temperature--;
                                        for(i=0;i<CC2500_DATA_LEN;i++)
                                        {
                                                CC2500_TxRxBuf[1+i] = temperature;
                                        }
                                        CC2500_Write_TxADDR();
                                        CC2500_TxPacket();
                    delay_ms(100);
                                    CC2500_Write_RxADDR();
                                        CC2500_SetRxMode();
                                        test_mode = MODE_RX;
                                }
                                while(!left_key);
                        }
/****************************下面是接收*********************************************/
                        if(test_mode == MODE_RX)
                        {
                                 if(CC2500_RxPacket())
                                {
                                        CC2500_Write_RxADDR();
                                        CC2500_SetRxMode();
                                        temperature=CC2500_TxRxBuf[1+i];
                                }
                         }
/******************************************************************************/
T_dis();colour_press();
Ht1621WrAllData(0,Ht1621Tab1,10);         }
        }

楼主:
附上一个2500.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