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带字库图片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8-06-24):
这段时间对12864—5V带字库的图形模式和文本模式学习一段时间。我用的是STC12C5A60S2的单片机,板子就是普通的开发板 推荐用32系列较快,51单片机的扫描太慢了。效果图后面补上
如下是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LCD P0                                                 //数据端口
sbit LCD_RS = P2^6;                                         //指令/数据选择信号
sbit LCD_RW = P2^5;                                         //读写选择信号
sbit LCD_EN = P2^7;                                         //使能端
sbit LCD_PSB = P2^1;                                         //串并端口/高电平为并行,低电平为串行
uchar code ai[]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1,0x8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0,0xA3,0x8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FF,0x3E,0xD7,0xC0,0x00,0x00,0x00,
...
};   //图片数据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
void xiezhiling(uchar a) //写指令函数
{
                LCD_RS=0;  //输入指令/L
                LCD_RW=0;  //输入指令或数据
                LCD=a;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xieshuju(uchar a) //写数据函数
{
                LCD_RS=1;        //输入数据/H
                LCD_RW=0;
                LCD=a;
                delay(5);
                LCD_EN=1;        //读取信息
                delay(5);
                LCD_EN=0;
}
void qingping()        //清除RAM的数据,送入0
{
                uchar x,y,a,b,c;
                x=0x80;
                y=0x80;
                xiezhiling(0x34);  // 关闭绘图功能
                for(a=0;a<2;a++)
                {
                        for(b=0;b<32;b++)
                                {
                                        xiezhiling(y+b);
                                        xiezhiling(x);
                                        for(c=0;c<16;c++)
                                        xieshuju(0x00);
                                }
                                x=0x88;
                        }
                xiezhiling(0x36);  //打开绘图功能
                xiezhiling(0x30);
}
void tupian(uchar *p)  //图片数据提取函数
{
                uchar x,y,a,b,c;
                xiezhiling(0x34);  //关闭绘图功能
                x=0x80;
                y=0x80;
                for(c=0;c<2;c++)
                {
                        for(a=0;a<32;a++)
                                {
                                        xiezhiling(y+a);
                                        xiezhiling(x);
                                        for(b=0;b<16;b++)
                                        xieshuju(*p++);
                                }
                                x=0x88;
                        }
                        xiezhiling(0x36);  //打开绘图功能
                  xiezhiling(0x30);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xiezhiling(0x30);   //功能设定为基本指令
                xiezhiling(0x0c);   //显示开,游标关
                xiezhiling(0x01);   //清除显示
                qingping();                        //清屏
}
void main()
{
        init();
        tupian(ai);
        while(1);
}

12864源程序

网友A(2018-10-09):
//关闭绘图功能

网友B(2019-12-03):
那个取模软件的设置是怎样的?

网友B:
那个取模软件的设置只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