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本地振荡器ADF4351产生高频正弦信号程序

楼主(2018-06-25):
自己写的用STM32F103,正点原子的mini板(自带TTL显示屏),版接本地振荡器芯片模块ADF4351,来产生一个频率范围在250MHZ~300MHZ的本地正弦波信号。其中,程序可以根据不同按键进行不同频差的步进。

源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key.h"
#include "dac.h"
#include "ADF4351.h"

int main(void)
{
//        u16 adcx;
        u16 temp;
//         u8 t=0;
//        u16 dacval=0;
        int key;
        float num=285.7;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         Adc_Init();                                  //ADC初始化
//        Dac1_Init();                         //DAC通道1初始?
        ADF4351Init();
        ADF4351WriteFreq(num);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HANG_R1:+  HANG_R3:-");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DAC VAL:");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NUM VAL:000M");
////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ADC VOL:0.000V");
//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0
        while(1)
        {
//                t++;
                key=key_scan();
                if(key==1)
                {
                        LED0=!LED0;
                        num+=1;
                }
                else if(key==2)
                {
                        LED0=!LED0;
                        num+=0.5;
                }
                else if(key==3)
                {
                        LED0=!LED0;
                        num+=0.2;
                }
                else if(key==4)
                {
                        LED0=!LED0;
                        num+=0.1;
                }
                else if(key==5)
                {
                        LED0=!LED0;
                        num-=1;
                }
                else if(key==6)
                {
                        LED0=!LED0;
                        num-=0.5;
                }
                else if(key==7)
                {
                        LED0=!LED0;
                        num-=0.2;
                }
                else if(key==8)
                {
                        LED0=!LED0;
                        num-=0.1;
                }

                if(key==1|key==2|key==3|key==4|key==5|key==6|key==7|key==8)
                  ADF4351WriteFreq(num);

                LCD_ShowxNum(124,170,num,3,16,0);
    temp=num;
                temp=(num-temp)*100;
                LCD_ShowxNum(150,170,temp,5,16,0);
        }

}

代码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1-07-13):
这个没有外接键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