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感测量原理

楼主(2018-06-25):
一、测量原理
1、小电容、电感测量原理:
电路是一个由LM393(U3A)组成的LC 振荡器。由单片机测量LC 震荡回路的频率F1,
然后根据标准电容C1【原理图中的Cref】出电感L1 的值。
这里2个独石电容102的精确程度,基本上决定了整个测量过程的精度。应该选用稳定
性好精度高的电容器,网上一般推荐使用云母电容器,买不到的话,独石或CBB 的也都可以将就用。
电容 Cx、电感Lx 的值,分别用下列式子计算:
其中,F1是固有频率,F2是接入测试电容、电感后的频率。
2、电解电容测量原理:
电解电容的测量是基于对RC 电路的时间常数的计算,电容的充电速度与R 和C 的大小
有关,R 与C 的乘积越大,充电时间就越长。这个RC 的乘积就叫做RC电路的时间常数τ,
即τ=R?C。若R的单位用欧姆,C 的单位用法拉,则τ的单位为秒。
图示曲线可以得到充电过程的一般规律:Uc 是按指数规律上升的,Uc 开始变化较快,
以后逐渐减慢,并缓慢地趋近其最终值,当t=τ时,Uc=0.632E (E 为电源电压);本测量仪
就是利用单片机测量Uc=0到0.632E这段时间,用下列式子计算计算被测电容值:
电路由比较器U1B,放电晶体管Q1、Q2等组成。设定比较器正输入端为Uc,(Uc=0.632E,
调节Rref 获得),反向输入端接被测电容CEx,当单片机P15 引脚为低电平时,电容放电。
注意51 单片机引脚的拉电流很小,不能直接驱动Q1,否则放电时间会很长。
当单片机P15 引脚为高电平时,电容充电,当充电到Uc 时,比较器翻转,触发单片机外
部中断0,通过测得的充电时间和充电电阻的大小可以计算出电容大小。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大家保存):

网友A:
真心受教了,学习了

网友B(2019-05-18):
原理图呢?

网友C(2020-04-20):
搬网上 的  还不全 服了 什么心思

网友D:
分析的较详细,谢谢了。

网友E:
终于知道电容、电感测量原理了,之前一直好奇万用表怎么测量电容、电感的
第一次见到这公式,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F(2025-07-24):
电路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