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A/D0809转换

楼主(2018-06-25):
这是我的单片机实验课的实验课题

使用到的A/D芯片为 A/D0809,在数码管上显示电压值,电压范围为0~5v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COUNT 5000
#define AIN0 XBYTE[0x0000] //定义外部地址
sbit EOC=P3^3; //转换结束信号
unsigned char LED_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YLED_seg[]={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f7,0xff,0xef};
unsigned char LED_bit[4]={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char LED_buf[3]={0};
//fosc=11.0592MHz,9600bps
//串口初始化函数9600bps
void Sbuf_Init(void)
{
    SCON=0x50;  //10位方式
        //波特率设置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TMOD&0x0f)|0x20;//T1方式2
    TH1=0xfd;          //T1计数初值
    TL1=0xfd;
        //ES=1;EA=1;        //串口中断使能
    TR1=1;                   //启动定时器
}
void T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TH0=(65536-COUNT)/256;
        TL0=(65536-COUNT)%256;
        if(i==2)//显示小数点
        {
                P2=~LED_bit[i];        //先送位码
                P1=LED_seg[LED_buf[i]]|0x80;//再送段码;0x80对应的是段码口的dp位
        }
        else
        {
                P2=~LED_bit[i];        //先送位码
                P1=LED_seg[LED_buf[i]];         //再送段码
        }
        i++;
        if(i==3)
                i=0;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TMOD&0xf0)|0x01;//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COUNT)/256;//装初值 高八位
        TL0=(65536-COUNT)%256;//低八位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0,ad,pre_ad=0;
                Timer0_Init();
Sbuf_Init();
                while(1)
                {
                        AIN0=0;                 //启动转换
                        i=i;
                        i=i;
                        delay(20);
                        while(EOC==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AIN0;    //读AD转换结果
                        if(ad!=pre_ad)
                        {
                                //ad=ad/51;8位A/D转换精度为1/225*5V=19.6mV
                                LED_buf[2]=(ad*100/51)/100;
                                LED_buf[1]=(ad*100/51)/10%10;
                                LED_buf[0]=(ad*100/51)%10;
                        }
                        pre_ad=ad;
            }

实验5(AD)报告.doc

网友A:
怎么会没下起就把我黑币扣了??

网友A:
下不了文件

网友A:
下不起你的文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有仿真原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