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广告彩页切换显示的设计思路求助

楼主(2018-06-25):
要求:广告牌有4张宣传彩页,卷入一卷轴,依次来回显示每一页,每一页显示的时间相同。设计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核心,采用常用电子器件设计,自行设计电源,设定广告彩页的显示时间长度,时间一到就用直流电动机旋转控制彩页切换,用一台直流电机控制广告彩页的旋转(正转 / 反转),用一个光敏电阻传感器测量光强度,当光线较暗的时候启动背景灯。设置三个按键: 手动/自动切换、手动正转和手动反转,用一个发光二极管显示手动/自动状态,自动状态时二极管亮。

网友A:
电路部分和软件部分都简单,就是结构设计要看你具体彩页规格和效果要求,也不知道你急的是啥...

网友B:
需要时间,不可能在这两天完成。

网友C:
根据你的要求,这个比较简单。

定时,每幅画的显示时长。

卷动部分,直流电机可以。

定位传感器,每幅画面全部卷出到位的标志(许多传感器都可以用,红外的比较方便,磁电的也可以)

电源部分,最好买成品的,一般不自己做。

时钟控制,从几点钟到几点钟停止(卷动或照明)

其实这么简单的项目,可以不用单片机。几个继电器即可。你就是用了单片机,也省不掉这几个继电器。不过类型不同。

DH48s_s(js48s-s)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基本定时转换画面的功能,红外传感器加继电器可以实现定位。光电继电器可以控制开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题目要完成,还是有些难度,涉及到电子、机械、传感器等;
需要代做设计,可以看我头像,加我。 ...

不要再问答区发广告,违规3次以上会导致封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