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信控制的智能锁

楼主(2018-06-25):
想用单片机(51、msp430g2553\msp430f5529)做一个类似近邻宝的快递箱上用的智能锁,基于微信的一键开锁,但是在网上没找到资料,想找大神了解一下思路。或者是需要的模块

网友A:
1、微信扫码,手机发送二维码到平台端。平台端根据预先绑定的通信设备列表,判断通过网络发送命令到单片机,单片机响应命令,开锁。如果是做实验的,可以找找像有人科技这种透明云的模块和资料看看。

网友B(2018-09-30):
基于微信的话就需要无线模块了,可以考虑蓝牙连接,你可以看看微信硬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