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找一下Proteus的元件

楼主(2018-06-25):
上课这个。。但是没学过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网友A:
这个不是下面都标了吗

网友B:
都是一些常用的元件,没有什么太难的吧

网友C:
给你介绍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包括元器件名称,所在大类、子类的详细索引,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网上按名称搜一下代表字符都能搜到

网友E:
百度一下都有

网友F:
Proteus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 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Compim 串口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SPDT-mom 二选通一按钮  触发开关BUTTON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BUTTON  触发开关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7SEG    数码管 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 1.电阻  固定电阻:RES  半导体电阻:RESSEMT  电位计;POT  变电阻;RVAR  可调电阻;res1  可变电阻 pot 2.电容  定值无极性电容;CAP  定值有极性电容;CAP  半导体电容:CAPSEMI  可调电容:CAPVAR   3.电感:INDUCTOR   4.二极管:DIODE.LIB  发光二极管:LED   5.三极管 :NPN1   6.结型场效应管:JFET.lib   7.MOS场效应管   8.MES场效应管   9.继电器:PELAY. LIB   10.灯泡:LAMP   11.运放:OPAMP   12.数码管: 7-SEG_DP (MISCELLANEOUS DEVICES.LIB)  13.开关;sw_pb  原理图常用库文件: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Dallas Microprocessor.ddb  Intel Databooks.ddb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PCB元件常用库:  Advpcb.ddb  General IC.ddb  Miscellaneous.ddb    部分 分立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其他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4000 Cmos .Lib (40.系列CMOS管集成块元件库)  4013 D 触发器  4027 JK 触发器  Protel Dos Schematic Analog Digital.Lib(模拟数字式集成块元件库)  AD系列 DAC系列 HD系列 MC系列  Protel Dos Schematic Comparator.Lib(比较放大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hcematic Intel.Lib(INTEL公司生产的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Linear.lib(线性元件库)  例555  Protel Dos Schemattic Memory Devices.Lib(内存存储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SYnertek.Lib(SY系列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Motorlla.Lib(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NEC.lib(NEC公司生产的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Operationel Amplifers.lib(运算放大器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TTL.Lib(晶体管集成块元件库 74系列)  Protel Dos Schematic Voltage Regulator.lib(电压调整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Zilog.Lib(齐格格公司生产的Z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元件属性对话框中英文对照  Lib ref 元件名称  Footprint 器件封装  Designator 元件称号  Part 器件类别或标示值  Schematic Tools 主工具栏  Writing Tools 连线工具栏  Drawing Tools 绘图工具栏   稳压二极管 ZENER DIODE  肖特基二极管 SCHOTTKY DIODE  二极管 DIODE  变容二极管 VARIODE  三极管 TRANSISTOR  电感 INDUCTOR  磁环 EMIFIL  电阻 RESISTOR  电容 CAPACITY  晶振 CRYSTAL  涤纶电容 MYLAR CAP  电解电容 ELECT CAP  瓷片电容 CERAMIC CAP  安规电容 FILM CAP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Device.lib           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 DISPLAY.LIB       包括LCD、LED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VALVES .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IC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MS.L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 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 电阻 FAIRCHLD .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LINTEC.LIB             包括 LINTEC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NATDAC.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 和TRIAC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ZETEX .LIB                 包括ZETEX 公司的分立器件

网友G:
名字都标有,具体找不到哪个

网友H:
在哪有呀,我呀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