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PLC里有哪些用处

楼主(2018-06-25):
我大学学过单片机,毕业找到的工作主要是用的PLC,当时我说我主要会汇编和C公司最后也要了我,我想问下单片机的知识能运用到PLC的哪些方面?

网友A:
我用过的施耐德PLC就可以用C语言编程

网友B:
单片机的知识在PLC应用里基本没用    都是工程现场的知识
PLC编程语言里有一个ST语言  跟C语言类似

网友C:
编程吧,感觉各种语言之间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网友D:
PLC实际上是一个模块,控制电路、CPU等封装在内部。 主要用于电气类产品中,比如数控机床、电梯等。  单片机主要用于电器类产品中,比如模糊逻辑控制电饭锅、电热水器等。 单片机是一种芯片,在一定场合,配合外围电路,可以用来设计所需要的各种功能,大都用汇编语言、C语言等来开发嵌入式软件,可应用于各种电子领域。  PLC是一种可编程的控制器,相当于一种控制设备,主要用于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大都采用梯形图编程,也可以用组态软件。其特点是非常可靠。  在ARM出现以前,很多小型PLC是以单片机为CPU的,我曾经看过日本和德国产的PLC就是这样的。  应该说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由于目前它们的应用需求都不少,前景都是不错的。不过单片机的使用偏于研发,PLC的使用偏于应用。

网友E:
PLC主要还是用的梯形图比较多,不过有单片机基础还是要学得快一些,还有就是用的软件不一样而已

网友F:
PLC本质是单片机加了足够多的外电路,并且有自己的IDE编程环境,主要用于工业控制,其编程入门和可理解性要比单片机简单; 单片机可以用于包括工业控制在内的所有电子行业里,其入门较PLC难,但是价格成本等比较低,换言之,你用个单片机,加上需要的外电路,其实可以等效一个PLC,但是成本低的很多。

网友F:
PLC本质是单片机加了足够多的外电路,并且有自己的IDE编程环境,主要用于工业控制,其编程入门和可理解性要比单片机简单; 单片机可以用于包括工业控制在内的所有电子行业里,其入门较PLC难,但是价格成本等比较低,换言之,你用个单片机,加上需要的外电路,其实可以等效一个PLC

网友G:
单片机和PLC是两个不同的概念,PLC应用相对成熟很多。

网友H:
单片计算机是将电子计算机的基本环节,如:CPU(又称中央处理器,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组成),存储器,总线,输入输出接口等,采用集成电路技术集成在一片硅基片上.由于单片计算机体积很小(仅手指般大小),功能强(具有一个简单计算机的功能),因而广泛用于电子设备中作控制器之用.

网友H:
PLC目前大量地用单片机制成.可以说,PLC是单片机在继电控制系统中的一种应用.PLC所采用的梯形图类似于继电器线路图,易于为广大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