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ues 数码管的显示

楼主(2018-06-25):
显示温度 有的时候 会显示 一些乱的数
是不是 延时的问题?

这是 温度显示的问题

这是 温度显示的问题

控制下限 无法显示负数

控制下限  无法显示负数

按键 设置上下限 温度时   不能调成负数    和这个让我头皮发麻  完全不知道原因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2^2;
sbit d2=P2^1;
sbit d3=P2^0;
sbit d4=P2^3;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beep=P3^3;
sbit DS=P1^2;
sbit ACC_7=ACC^7;
uint count=700,alarm=-300;
uchar shu;
uchar shi,fen,ri,yue,nian,xq,miao,ss;
uint temp;             // ??????
uchar flag;
uchar code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tab1[]=//С???????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sreset()//????λ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uchar tmpread()   //???????
{
              uchar j,k,dat;
              uint i;
    for(j=1;j<=8;j++)
   {
   DS=0;i++;          //???
   DS=1;i++;i++;
   k=DS;
   i=8;while(i>0)i--;
   dat=(k<<7)|(dat>>1);//?????????????λ????????????????DAT??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д??????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д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д 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mpchange()  //DS18B20???任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rom
    tmpwritebyte(0x44);  //??????
}

uint tmp()               //??????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a??????8λ
     b=tmpread(); //b??????8λ
     temp=b;     //temp?????UINT 16bit
     temp<<=8;             //??????????????
     temp=temp|a;
     if(b>127)
     {
      flag=1;
      ss=flag;
      temp=~temp+1;
}
     tt=temp*0.0625; // temp/16 ????????????tt.7λ????,4λС??
     temp=tt*10+0.5; // ??????????????λС??
     return(temp);
}

void displayTemp(uint temp)   //?????????

{
     uchar ge,shi,bai,qian,ser;
     d1=0;
     d1=0;
     d3=0;
     d4=0;
     dsreset();
     ser=temp/10;     //???????λ??????????
     SBUF=ser;
     qian=temp/1000;
     bai=temp/100%10; // ??λ????
     shi=temp/10%10;   // ?λ????
     ge=temp%10;   // ??λ????

     if(flag==1)
{
     flag=0;
     P0=0xbf;
     d1=1;
     delay(2);
      d1=0;
}
if(qian!=0)
{
     P0=tab[qian];
     d1=1;
     delay(2);
     d1=0;
}
else
{
     P0=0xff;
     d1=1;
     delay(2);
     d1=0;
}
if(temp>99)
{
      P0=tab[bai];
      d2=1;
      delay(2);
      d2=0;
}
      P0=tab1[shi];
      d3=1;
      delay(2);
      d3=0;
      P0=tab[ge];
      d4=1;
      delay(2);
      d4=0;
}
uint keyscan()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shu++;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count=count+10;
      if(shu==2)
     {
      alarm+=10;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count=count-10;
      if(shu==2)
      {
       alarm-=10;
}
}
}
return(count);
}
void main()
{
    beep=0;
    delay(10);
    while( 1 )
{
    tmpchange();
    if(shu==0)
{
    displayTemp(tmp( ));
}
    keyscan();
    if(shu==1)
{
    displayTemp(count);
}
     if(shu==2)
{
     displayTemp(alarm);
                            }
if(shu==3)
{
      shu=0;
}
     if(temp>count||(temp<alarm))
{
     beep=0;
}
     else
     beep=1;
}
}

网友A:
如果读取数据有误会显示不正确的数字,但如果显示多余的小数点时,就应该是你的数码管显示数组问题。protues大多用的共阴极,你uchar code tab[]=定义的是共阳极代码

网友B:
动态显示,扫描时间控制问题吧

网友C:
延时时间加长一点试一下

网友D:
延时有问题

网友E:
延时最好500m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读取数据有误会显示不正确的数字,但如果显示多余的小数点时,就应该是你的数码管显示数组问题。protue ...

不好意思,看的不仔细

网友F:
应该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G:
可以改变延时时间再调调

网友H:
如果只是最高位显示有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超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读取数据有误会显示不正确的数字,但如果显示多余的小数点时,就应该是你的数码管显示数组问题。protue ...

好的 我试一试 共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延时的问题

好嘞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