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位竞赛抢答器C语言代码,看图

楼主(2018-06-25):
要这个图这样连的,网上有很多但连接不一样,代码用不了

网友A:
#include<reg51.h>  sbit DIN=P3^0;//与max7219接口定义 sbit LOAD=P3^1; sbit CLK=P3^2;  sbit key0=P1^0;//8路抢答器按键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key4=P1^4; sbit key5=P1^5; sbit key6=P1^6; sbit key7=P1^7;  sbit key_clear=P2^0;//主持人时间设置、清除 sbit begin=P2^1;//主持人开始按键  sbit sounder=P3^7;//蜂鸣器  unsigned char second=30;//秒表计数值 unsigned char counter=0;//counter每100,minite加1 unsigned char people=0;//抢答结果  unsigned char num_add[]={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max7219读写地址、内容 unsigned char num_dat[]={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  unsigned char keyscan()//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value,temp;      keyvalue=0;   P1=0xff;   temp=P1;   if(~(P1&temp))   {     switch(temp)         {           case 0xfe:             keyvalue=1;             break;           case 0xfd:             keyvalue=2;             break;           case 0xfb:             keyvalue=3;             break;           case 0xf7:             keyvalue=4;             break;           case 0xef:             keyvalue=5;             break;           case 0xdf:             keyvalue=6;             break;           case 0xbf:             keyvalue=7;             break;       case 0x7f:             keyvalue=8;             break;           default:             keyvalue=0;             break;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max7219_send(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向max7219写指令函数 {   unsigned char        ADS,i,j;    LOAD=0;   i=0;   while(i<16)   {     if(i<8)         {           ADS=add;         }         else         {           ADS=dat;         }         for(j=8;j>=1;j--)         {           DIN=ADS&0x80;           ADS=ADS<<1;           CLK=1;           CLK=0;         }         i=i+8;   }   LOAD=1; }  void max7219_init()//max7219初始化函数 {   max7219_send(0x0c,0x01);   max7219_send(0x0b,0x07);   max7219_send(0x0a,0xf5);   max7219_send(0x09,0xff); }  void time_display(unsigned char x)//时间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max7219_send(num_add[1],num_dat[j]);   max7219_send(num_add[0],num_dat[i]); }  void scare_display(unsigned char x)//抢答结果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max7219_send(num_add[3],num_dat[j]);   max7219_send(num_add[2],num_dat[i]); }  void holderscan()//抢答时间设置,0-60s {   time_display(second);   scare_display(people);   if(~key_clear)//如果有键按下,改变抢答时间   {     while(~key_clear);         if(people)//如果抢答结果没有清空,抢答器重置         {           second=30;           people=0;         }         if(second<60)         {           second++;         }         else         {           second=0;         }   } }  void timer_init()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d8;//设定10ms中断一次   TL0=0xef; }  void main() {   while(1)   {   do{     holderscan();   }while(begin);//开始前进行设置,若未按下开始键   while(~begin);//防抖   max7219_init(); //芯片初始化   timer_init();          //中断初始化   TR0=1;                  //开始中断   do{     time_display(second);         scare_display(people);         people=keyscan();   }while((!people)&&(second));//运行直到抢答结束或者时间结束   TR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counter<100)   {     counter++;         if(counter==50)         {           sounder=0;         }   }   else   {     sounder=1;     counter=0;         second=second-1;   }   TH0=0xd8;//重新装载   TL0=0xef;   TR0=1; }

网友B(2019-06-09):
引用 网友C:
#include  sbit DIN=P3^0;//与max7219接口定义 sbit LOAD=P3^1; sbit CLK=P3^2;  sbit key0=P1^0;//8路抢答 ...

这是完整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