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测控是51单片机好还是52好

楼主(2018-06-25):
(无正文)

网友A:
51单片机指的是一系列基于8051内核的单片机,51/52都属于51单片机,而89C51和89C52是型号,89C52和89C51除了内存和外设外,其他没区别,代码多就用89C52,代码少就用89C51,其实它们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B:
温度的变化通常是缓慢的,而且温度传感器响应时间也比较久,所以就算是用PID等控制算法也不需要很高的运算速度,所以51、51或者别的MCU都可以实现。

网友C:
51便宜 52好 功能差不多

网友D:
52好点 贵点

网友E:
用stc12或stc15吧,stc15只要电源二个线就能启动,我用了多久51/52的,才发现15原来就么好,还很快,

网友F:
我们的三级项目用的是LPC1114

网友G:
一般51为基础,现在课本教学都是学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