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STC12单片机的无线运动监测器设计 含源码与视频

楼主(2018-06-25):
毕设结束了,本来是想搞一个简单的计步器的,这功能加的太多给变成运动监测器了。使用2个STC12C5A60S2,4个HC05,还有NEO-7N,PULSE SENSOR,BMP180,ADXL345以及简单的1602和几个独立按键,实现的功能相当全面,具体如下:有效检测人体的运动状态信息,记录行动步数,并且能够显示心率,具体定位信息(经纬度,时间,日期,海拔高度,运动速度),温度,气压。大体原理是:通过蓝牙由一个发送单片机将记录的经过处理的数据(步数信息和心率信息)无线发送,接收单片机一方面通过蓝牙无线接收(发送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另一方面通过蓝牙无线接收GPS的数据。并且将数据在LCD1602上显示,独立按键在接收单片机上负责LCD1602显示翻页的功能。正常本科的毕业设计应该不会用到如此多的功能,选其中几个功能实现一下就可以了,反正就是能混则混。具体的程序,原理图还有视频我会贴出来的。视频我发个百度网盘的链接吧 https://pan.baidu.com/s/1rQXeFTQxPRO0yWu5yOeLZQ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时钟
#define BAUD 115200                                //波特率
#define T0MS (65536-FOSC/12/500)                //500HZ在12T模式下
//**************************************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功率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开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转换速度控制位SPEED0和SPEED1,共四种状态,对应四种转换速度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define ADC_MASK 0x01
//**************************************
sbit          SCL=P1^1;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2;      //IIC数据引脚定义
//**************************************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define length  10
uchar  buffer[length];

unsigned char ADXL345_FLAG=0;
unsigned char START_FLAG=0;
unsigned char number=0;

unsigned char idata bad_flag[3];
unsigned int idata array0[3]={1,1,1};
unsigned int idata array1[3]={1,1,1};
unsigned int idata array2[3]={0,0,0};
unsigned int idata adresult[3];
unsigned int idata max[3]={0,0,0};
unsigned int idata min[3]={1000,1000,1000};
unsigned int idata dc[3]={500,500,500};
unsigned int idata vpp[3]={30,30,30};
unsigned int idata precision[3]={5,5,5};
unsigned int idata old_fixed[3];
unsigned int idata new_fixed[3];
unsigned int idata STEPS=0;

BYTE BUF[16];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ADC_init(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T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PulsePin = 0;       // P1.0为传感器输入口
// 这些变量是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期间使用的
volatile unsigned int BPM;                   // 用于保持脉搏
volatile unsigned int Signal;                // 保存传入的原始数据
volatile unsigned int IBI = 600;             // 保存相邻心跳之间的时间间隔
volatile bit Pulse = false;     // 脉搏波高时为真,低时为假
volatile bit QS = false;        // 当单片机发现一个心跳时变为真
volatile int rate[10];                    //数组,保存最后10个IBI值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ampleCounter = 0;          // 用于确定脉冲时间
volatile unsigned long lastBeatTime = 0;           // 用于发现IBI
volatile int Peak =512;                      //用于发现脉搏波峰值
volatile int Trough = 512;                     // 用于发现脉搏波谷
volatile int thresh = 512;                // 用于发现心跳的即时时刻
volatile int amp = 100;                   //用于保持脉冲波形的幅度
volatile bit firstBeat = true;        // 用于开始合理的BPM
volatile bit secondBeat = false;
static unsigned char order=0;
unsigned char DisBuff[4]={0};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void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void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0:ACK 1:NA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it ADXL345_RecvACK()           //接收应答信号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向IIC总线发送一字节数据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BYTE ADXL345_RecvByte()         //从IIC总线接收一字节数据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字节写入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字节读取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void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void step_counter(void)
{
        static uchar sampling_counter=0;
        uchar jtemp;
        ADXL345_FLAG=0;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取加速度
        //--------------------------采样滤波----------------------//
        for(jtemp=0;jtemp<=2;jtemp++)  //求平均值,计算最大值和最小值
        {
                array2[jtemp]=array1[jtemp];                      // array0[3]={1,1,1}
                array1[jtemp]=array0[jtemp];                      // array1[3]={1,1,1}
                array0[jtemp]=BUF[2*jtemp]+(BUF[2*jtemp+1]<<8);   // array2[3]={0,0,0}
                adresult[jtemp]=array0[jtemp]+array1[jtemp]+array2[jtemp];
                adresult[jtemp]=adresult[jtemp]/3;  //连续三个的平均值
                if(adresult[jtemp]>max[jtemp])     //max[3]={0,0,0}
               {
                                                         max[jtemp]=adresult[jtemp];
                                                         }
                if(adresult[jtemp]<min[jtemp])     //min[3]={1000,1000,1000}
             {
                                                 min[jtemp]=adresult[jtemp];
                                                 }
        }
          sampling_counter=sampling_counter+1;
        //---------------------------------计算动态门限和动态精度-----------------------//
    if(sampling_counter>=50) //每50个采样更新一次
    {
              sampling_counter=0;
                for(jtemp=0;jtemp<=2;jtemp++)
                {
                vpp[jtemp]=max[jtemp]-min[jtemp];       //vpp[3]={30,30,30}
                dc[jtemp] =min[jtemp]+(vpp[jtemp]>>1);  //dc[3]={500,500,500}  动态门限
                min[jtemp]=1023;
                bad_flag[jtemp]=0;
                  if(vpp[jtemp]>=160)
                     {
                      precision[jtemp]=vpp[jtemp]/32;  //动态精度  precision[3]={5,5,5}
                     }
                else if((vpp[jtemp]>=50)&& (vpp[jtemp]<160))
                     {
                      precision[jtemp]=4;
                     }
                else if((vpp[jtemp]>=15) && (vpp[jtemp]<50))
                     {
                     precision[jtemp]=3;
                     }
                else
                     {
                     precision[jtemp]=2;
                     bad_flag[jtemp]=1;
                     }
                }
          }
        //--------------------------线性移位寄存器-------------------------------------
        for(jtemp=0;jtemp<=2;jtemp++)  //用动态精度来滤波
        {
            old_fixed[jtemp]=new_fixed[jtemp];
            if(adresult[jtemp]>=new_fixed[jtemp])
            {
              if((adresult[jtemp]-new_fixed[jtemp])>=precision[jtemp])
                {
                         new_fixed[jtemp]=adresult[jtemp];
                      }
            }
            else if(adresult[jtemp]<new_fixed[jtemp])
                {
                   if((new_fixed[jtemp]-adresult[jtemp])>=precision[jtemp])
                       {
                         new_fixed[jtemp]=adresult[jtemp];
                       }
                }
        }
        //------------------------- 动态门限判决----------------------------------
        if((vpp[0]>=vpp[1])&&(vpp[0]>=vpp[2]))  //x轴加速度变化最大
        {
                if((old_fixed[0]>=dc[0])&&(new_fixed[0]<dc[0])&&(bad_flag[0]==0))  //判决是否走步
                {
                        STEPS=STEPS+1;
                }
        }
        else if((vpp[1]>=vpp[0])&&(vpp[1]>=vpp[2])) //y轴加速度变化最大
        {
                if((old_fixed[1]>=dc[1])&&(new_fixed[1]<dc[1])&&(bad_flag[1]==0))
                {
                        STEPS=STEPS+1;
                }
        }
        else if((vpp[2]>=vpp[1])&&(vpp[2]>=vpp[0])) //z轴加速度变化最大
        {
                if((old_fixed[2]>=dc[2])&&(new_fixed[2]<dc[2])&&(bad_flag[2]==0))
                {
                        STEPS=STEPS+1;
                }
        }
        conversion(STEPS);
                buffer[4] =wan;
    buffer[5] =qian;
    buffer[6] =bai;
    buffer[7] =shi;
                buffer[8] =ge;
                buffer[9] ='\0'; //终止符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00;j++);
}

void sys_init()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ADC_init(PulsePin);
  T0_init();                 //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为每2ms读取一次信号
        Init_ADXL345();
}

void main(void)
{
        uchar devid;
  delay(500);                          //上电延时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while(1)
        {
                step_counter();             //步数计算
                buffer[0]='

[/font]
;              //判断标志$
                if (QS == true)
                                {                       // 当单片机发现心跳时,量化自标记为true
    buffer[1] =BPM/100+48;
    buffer[2] =BPM%100/10+48;
                buffer[3] =BPM%10+48;
                                QS = false;                                          // 下一次重置量化自标记
                                 }
                Send_Byte(buffer);                    //发送数据
}
}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DC;                //设置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1;                //串口一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temp)      //发送一串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ES=0;         //禁止串口中断
           while(temp[i] != '\0')
            {
                   SBUF=*(temp+i);
                        i++;
                        while(TI==0);        //发送数据完毕时,TI会自动置高
                        TI=0;                    //发送数据完毕,将TI清零,准备下一次发送
                }
           ES=1;              //清零串口中断发送标志
}

void T0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01;        //16位定时器
        TL0=T0MS;
        TH0=T0MS>>8;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0=1;                //启用定时器中断
  EA=1;     //确保全局中断已启用
}
void ADC_init(unsigned char channel)  //ADC初始化
{
        P1ASF=ADC_MASK<<channel;        //启用PulsePin作为ADC输入
        ADC_RES=0;        //清除之前的ADC结果
        ADC_RESL=0;        //清除之前的ADC结果
        AUXR1 |= 0x04;        //调整ADC结果的格式
        ADC_CONTR=channel|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        //开启AFC并开始转换
}
unsigned int analogRead(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result;
        ADC_CONTR &=!ADC_FLAG;        //清除ADC FLAG
        result=ADC_RES;
        result=result<<8;
        result+=ADC_RESL;
        ADC_CONTR|=channel|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
        return result;
}
// Timer 0中断子程序,每2MS中断一次,读取AD值,计算心率值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int N;
        unsigned char i;
        // 保持最后10个IBI值的runningtotal
  unsigned int runningTotal = 0;                  // 清除runningTotal变量
        EA=0;                                      // 禁用中断
        TL0=T0MS;
        TH0=T0MS>>8;                                //重新加载16位定时器0
  Signal = analogRead(PulsePin);              // 读取传感器值
  sampleCounter += 2;                         // 以ms为单位跟踪变量
  N = sampleCounter - lastBeatTime;       // 监视自上次跳动以来的时间以避免噪音
    //  找到脉搏的波峰和波谷
  if(Signal < thresh && N > (IBI/5)*3){       // 通过等待最后IBI的3/5以避免严重的噪音
    if (Signal < Trough){                        // T是低谷
      Trough = Signal;                         // 跟踪脉搏波的最低点
    }
  }
  if(Signal > thresh && Signal > Peak){          // thresh条件有助于避免噪音
    Peak = Signal;                             // P是峰值
  }                                        // 跟踪脉搏波的最高点
  // 每次出现脉冲信号时都会激增
  if (N > 250){                                   // 避免高频噪音
    if ( (Signal > thresh) && (Pulse == false) && (N > (IBI/5)*3) )
                        {
      Pulse = true;                               // 当我们认为有脉冲时设置脉冲标志
      IBI = sampleCounter - lastBeatTime;         //以ms为单位测量心跳之间的时间
      lastBeatTime = sampleCounter;               // 跟踪下一个脉冲的时间
      if(secondBeat){                        // 如果这是第二次心跳
        secondBeat = false;                  // 清除第二次心跳标志
        for(i=0; i<=9; i++){             // 在启动时记录运行总数以获得实际的BPM
          rate[i] = IBI;
        }
      }
      if(firstBeat){                         // 如果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心跳
        firstBeat = false;                   // 清除第一次心跳标志
        secondBeat = true;                   // 设置第二次心跳标志
        EA=1;                               // 再次启用中断
        return;                              // IBI值不可靠,丢弃它
      }
      for(i=0; i<=8; i++){                // 移动速率数组中的数据
        rate[i] = rate[i+1];                  // 放弃最早的IBI值
        runningTotal += rate[i];              //加载9个最早的ibi值
      }
      rate[9] = IBI;                          //将最新的IBI添加到速率数组中
      runningTotal += rate[9];                // 将最新的IBI添加到runningtotal
      runningTotal /= 10;                     //求最后10个IBI的平均值
      BPM = 60000/runningTotal;               // 一分钟内可以发现多少个心跳,这就是BPM
                        if(BPM>200)BPM=200;                        //限制BPM最高显示值
                        if(BPM<30)BPM=30;                                //限制BPM最低显示值
                  DisBuff[2]   = BPM%10+48;//取个位数
                        DisBuff[1]   = BPM%100/10+48; //取十位数
                        DisBuff[0]   = BPM/100+48;           //百位数
                        if(DisBuff[0]==48)
                                DisBuff[0]=32;
      QS = true;                              //设置量化自我标志
    }
  }
  if (Signal < thresh && Pulse == true){   // 当数值下降时,心跳结束

    Pulse = false;                         // 重置脉冲标志,以便下次执行
    amp = Peak - Trough;                           // 得到脉搏波的幅度
    thresh = amp/2 + Trough;                    // 将幅度设置为50%
    Peak = thresh;                            // 重置以便下次使用
    Trough = thresh;
  }
  if (N > 2500){                           // 如果2.5秒内没有心跳
    thresh = 512;                          // 设置thresh默认值
    Peak = 512;                               // 设置P默认值
    Trough = 512;                               // 设置T默认值
    lastBeatTime = sampleCounter;          // 使lastBeatTime保持最新状态
    firstBeat = true;                      //设置这些以避免噪声
    secondBeat = false;                    // 当我们得到心跳回来
  }
  EA=1;                                   // 完成后启用中断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lag2,temp2;
unsigned char Buffer[10];
unsigned char RXCount = 0;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10];
//------------------------------------
#define BMP180_SlaveAddress   0xee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地址
#define OSS 0        // 过采样设置  代码未设置为使用其他oss值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uchar ge,shi,bai,qian,wan,shi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
unsigned short ac4;
unsigned short ac5;
unsigned short ac6;
short b1;
short b2;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
//按键 IO设置
sbit KEY1 = P2^3;
sbit KEY2 = P2^2;
sbit KEY3 = P2^1;
sbit KEY4 = P2^0;
//LCD1602 IO设置
#define LCD1602_PORT P0
sbit LCD1602_RS = P2^5; //数据 命令选择
sbit LCD1602_RW = P2^6; //读 写选择
sbit LCD1602_EN = P2^7; //使能信号
//------------------------------------
sbit SCL=P1^4;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5;      //IIC数组引脚定义
//------------------------------------
void gps(void);
void display_receive(void);
extern void LCD1602_delay_ms(unsigned int n);
extern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extern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void LCD1602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extern void Init_LCD1602();
extern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extern void Uart_Init();
//------------------------------------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bit Page;
unsigned char xdata Display_GPGGA_Buffer[68];
unsigned char xdata Display_GPRMC_Buffer[68];
bit Flag_OV = 0;
bit Flag_Calc_GPGGA_OK = 0;
bit Flag_Calc_GPRMC_OK = 0;
unsigned char RX_Buffer[68];
unsigned char RX_Count = 0;
unsigned char Hour = 0,Min_High = 0,Min_Low = 0,Sec_High = 0,Sec_Low = 0;
unsigned char Month = 0,Day = 0,Month_High = 0, Month_Low = 0,Day_Low = 0 ,Day_High = 0, Year_High = 0,Year_Low = 0;
unsigned int Year = 0;
bit Flag_GPS_OK = 0;
unsigned char MaxDay = 0;
extern void Scan_Key();
extern void UTCDate2LocalDate(void);
extern bit IsLeapYear(unsigned int uiYear);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MaxDay(unsigned char Month_Value,unsigned int Year_Value);
extern unsigned char RX_Buffer[68];
extern unsigned char RX_Count;
extern unsigned char Hour,Min_High,Min_Low,Sec_High,Sec_Low;
extern unsigned char Month,Day,Month_High, Month_Low,Day_Low ,Day_High, Year_High,Year_Low;
extern unsigned int Year;
extern unsigned char MaxDay;
extern bit Flag_GPS_OK;
//------------------------------------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uchar SlaveAddress,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uchar Single_Read(uchar REG_Address);
void  Multiple_Read(uchar,ucha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MP180_Start();
void BMP180_Stop();
void BMP180_SendACK(bit ack);
bit  BMP180_RecvACK();
void BMP180_SendByte(BYTE dat);
BYTE BMP180_RecvByte();
void BMP180_ReadPage();
void BMP180_WritePage();
void Init_BMP180(void);
void bmp180Convert(void);
//------------------------------------
void UTCDate2LocalDate(void)          //UTC日期和当前日期的转换
{
        Day = (Day_High - 0x30) * 10 + (Day_Low-0x30) + 1;                //日  加一
        Month = (Month_High - 0x30) * 10 + (Month_Low - 0x30);
        Year = 2000 + (Year_High - 0x30) * 10 + (Year_Low - 0x30);

        MaxDay = GetMaxDay(Month,Year);                                //获取当月 天数 最大值
        if(Day > MaxDay)                //溢出
        {
                Day = 1;
                Month += 1;
                if(Month > 12)
                {
                        Year+=1;
                }
        }
        Day_High = Day/10 + 0x30;                                //转换日期值为ASCII
        Day_Low = Day%10 + 0x30;
        Month_High = Month/10 + 0x30;                        //转换月份值为ASCII
        Month_Low = Month%10 + 0x30;
        Year_High = Year%100/10 + 0x30;                        //转换年份值为ASCII
        Year_Low = Year%10 + 0x30;
}

unsigned char GetMaxDay(unsigned char Month_Value,unsigned int Year_Value) //获取当月日期的最大值
{
        unsigned char iDays;
        switch(Month_Value)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
                                iDays = 31;
                        }
                        break;
                case 2:
                        {
                                //2月份比较特殊,需要根据是不是闰年来判断当月是28天还29天
                                iDays = IsLeapYear(Year_Value)?29:28;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
                                iDays = 30;
                        }
                        break;
                default : break;
        }
        return(iDays);
}

bit IsLeapYear(unsigned int uiYear)    //闰年检测
{
        return (((uiYear%4)==0)&&((uiYear%100)!=0))||((uiYear%400)==0);
}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 = 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  = 1;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
        PCON = 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20;  //T1方式2,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装初值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ES   = 1;     //打开串行口中断

         AUXR &= 0xF7;                //波特率不倍速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FB;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12,即12T
        BRT = 0xFD;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IE2 =0x01;  //开串口二中断  ES2=1
    EA=1;
}

void RECEIVE_DATA(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串口一中断接收,接收gps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 = 0;
        ES=0;
        temp = SBUF;
        RI = 0;

        if(temp == '

[/font]
)
        {
                RX_Count = 0;
                Flag_GPS_OK = 0;
        }

        RX_Buffer[RX_Count++] = temp;

        if(RX_Count >= 59)
        {
                RX_Count = 59;
                Flag_GPS_OK = 1;
        }

        ES=1;
}

void UART_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8 using 1     //串口二中断接收
{
    if(S2CON&S2RI)
    {
        S2CON&=~S2RI;
        flag2=1;
        temp2=S2BUF;
                        Buffer[RXCount++] = temp2;
    }
                if(S2CON&S2TI)
                {
                        S2CON&=~S2TI;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LCD1602_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1602写指令
{
        LCD1602_RS = 0;
        LCD1602_delay_ms(1);
        LCD1602_EN = 1;
        LCD1602_PORT = com;
        LCD1602_delay_ms(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1602写数据
{
        LCD1602_RS = 1;
        LCD1602_delay_ms(1);
        LCD1602_PORT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delay_ms(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1602连续写字符
{
        while(*s>0)
        {
                LCD1602_write_data(*s);
                s++;
        }
}

void Init_LCD1602()          //初始化1602
{
        LCD1602_EN = 0;
        LCD1602_RW = 0;                                                 //设置为写状态
        LCD1602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定  16*2显示 5*7点阵  8位数据口
        LCD1602_write_com(0x0c);         //开关显示、光标有无设置、光标闪烁设置
        LCD1602_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指针加一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

void display_receive()       //显示串口二接收到的内容,即从另一个单片机接收到的步数和心率数据
{
        if (Buffer[0]=='

[/fon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10 ; i++)
                {
                        Display_Buffer[i] = Buffer[i];
                }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_ms(50);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STEPS:");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4]);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5]);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6]);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7]);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8]);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设置指针  0xc0
        LCD1602_write_word("BPM:");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1]);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2]);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3]);
        }
}

void Scan_Key()              //扫描按键
{
        if( KEY1 == 0 )                                                 //按键1扫描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 KEY1 == 0 )
                {
                        while(KEY1 == 0);                        //等待松手
                        KEY_NUM = 3;
                        Page = ~Page;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
                }
        }
}

void Delay5000ms()                //@11.0592MHz stc12 延时5秒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11;
        j = 30;
        k = 1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主程序
{
        Init_LCD1602(); //初始化1602
        Init_BMP180();  //初始化bmp180
        Delay_ms(1000);
        LCD1602_write_com(0x80); //显示欢迎界面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sanshuige");
        Delay_ms(10000);
        LCD1602_write_com(0X01); //显示温度,气压界面
        bmp180Convert();
        Delay5000ms();
        LCD1602_write_com(0X01);
        Uart_Init();             //双串口初始化
        while(1)
        {
                gps();         //处理gps数据
                Scan_Key();                 //按键扫描
//显示gps界面一,按下key1后显示gps界面二。连续按key1,在2个界面之间来回切换显示
                if (KEY2==0)
                {
                while(1)
                {
                        display_receive(); //如果按下key2,显示步数和心率界面
                  Delay_ms(2000);
                                if (KEY1==0)     //在步数和心率界面下按下key1,则跳回gps界面
                                {
                                        break;
                                }
                }
                }
        }
}

void gps()    //处理和显示串口一接收到的gps数据
{
        unsigned char i = 0;
        if(Flag_GPS_OK == 1 && RX_Buffer[4] == 'G' && RX_Buffer[6] == ',' && RX_Buffer[13] == '.')                        //确定是否收到"GPGGA"这一帧数据
                {
                        for( i = 0; i < 68 ; i++)
                        {
                                Display_GPGGA_Buffer[i] = RX_Buffer[i];
                        }
                        Hour = (Display_GPGGA_Buffer[7]-0x30)*10+(Display_GPGGA_Buffer[8]-0x30)+8;                        //UTC时间转换到北京时间                UTC+8  0x30为ascii转换为数字
                        if( Hour >= 24)                                //溢出
                        {
                                Hour %= 24;                                //获取当前Hour
                                Flag_OV = 1;                        //日期进位
                        }
                        else
                        {
                                Flag_OV = 0;
                        }
                        Min_High = Display_GPGGA_Buffer[9];
                        Min_Low = Display_GPGGA_Buffer[10];
                        Sec_High = Display_GPGGA_Buffer[11];
                        Sec_Low = Display_GPGGA_Buffer[12];
                        Flag_Calc_GPGGA_OK = 1;
                }

                if(Page == 0 && Flag_Calc_GPGGA_OK == 1)
                {
                        Flag_Calc_GPGGA_OK = 0;
                        LCD1602_write_com(0x80);                        //设置指针
                        LCD1602_write_data(Hour/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Hour%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in_High);
                        LCD1602_write_data(Min_Low);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ec_High);
                        LCD1602_write_data(Sec_Low);
                        LCD1602_write_word("  ");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54]);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55]);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56]);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57]);
                        LCD1602_write_word("m");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设置指针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28]);                        //N 或者 S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17]);                        //纬度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18]);                        //纬度
                        LCD1602_write_data(0xdf);                                                                //度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19]);                        //纬度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20]);                        //纬度
                        LCD1602_write_word("'");                                                                //秒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42]);                        //E 或者 W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0]);                        //经度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1]);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2]);
                        LCD1602_write_data(0xdf);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3]);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4]);
                        LCD1602_write_word("'");
                }
                if(Flag_GPS_OK == 1 && RX_Buffer[4] == 'M' && RX_Buffer[52] == ',' && RX_Buffer[59] == ',')                        //确定是否收到"GPRMC"这一帧数据
                {
                        for( i = 0; i < 68 ; i++)
                        {
                                Display_GPRMC_Buffer[i] = RX_Buffer[i];
                        }
                        Year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57];
                        Year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58];
                        Month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55];
                        Month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56];
                        Day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53];
                        Day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54];
                        if(Flag_OV == 1)                        //有进位
                        {
                                UTCDate2LocalDate();                        //UTC日期转换为北京时间
                        }
                        Flag_Calc_GPRMC_OK = 1;
                }
                if(Page == 1 && Flag_Calc_GPRMC_OK == 1)
                {
                        Flag_Calc_GPRMC_OK = 0;
                        LCD1602_write_com(0x80);                        //设置指针
                        LCD1602_write_word("20");
                        LCD1602_write_data(Year_High);
                        LCD1602_write_data(Year_Low);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onth_High);
                        LCD1602_write_data(Month_Low);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Day_High);
                        LCD1602_write_data(Day_Low);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设置指针
                        LCD1602_write_word("Speed:");                                //显示内容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RMC_Buffer[46]);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RMC_Buffer[47]);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RMC_Buffer[48]);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RMC_Buffer[49]);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RMC_Buffer[50]);
                        LCD1602_write_word("m/s");
                }
        }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转变函数
{

    shiwan=temp_data/10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0;   //取余运算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ge=temp_data+0x3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void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void BMP180_Stop()              //停止信号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void BMP180_SendACK(bit ack)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0:ACK  1:NA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it BMP180_RecvACK()            //接收应答信号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void BMP180_SendByte(BYTE dat)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MP180_RecvACK();
}

BYTE BMP180_RecvByte()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short Multiple_read(uchar ST_Address)       //读出bmp180内部数据 连续两个
{
        uchar msb, lsb;
        short _data;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ST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msb = BMP180_RecvByte();                 //BUF[0]存储
    BMP180_SendACK(0);                       //回应ACK
    lsb = BMP180_RecvByte();
    BMP18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BMP18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_data = msb << 8;
    _data |= lsb;
    return _data;
}

long bmp180ReadTemp(void)
{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0xF4);                  //写寄存器地址
    BMP180_SendByte(0x2E);               // 写入温度的寄存器数据
    BMP18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return (long) Multiple_read(0xF6);
}

long bmp180ReadPressure(void)
{
        long pressure = 0;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0xF4);                  // 写寄存器地址
    BMP180_SendByte(0x34);                 // 写入气压的寄存器数据
    BMP18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pressure = Multiple_read(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

void Init_BMP180()                     //初始化bmp180
{
        ac1 = Multiple_read(0xAA);
        ac2 = Multiple_read(0xAC);
        ac3 = Multiple_read(0xAE);
        ac4 = Multiple_read(0xB0);
        ac5 = Multiple_read(0xB2);
        ac6 = Multiple_read(0xB4);
        b1 =  Multiple_read(0xB6);
        b2 =  Multiple_read(0xB8);
        mb =  Multiple_read(0xBA);
        mc =  Multiple_read(0xBC);
        md =  Multiple_read(0xBE);
}

void bmp180Convert()    //读取并在1602上显示温度和气压数据
{
        long ut;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long  temperature;
        long  pressure;

        ut = bmp180ReadTemp();
        ut = bmp180ReadTemp();           //读取温度
        up = bmp180ReadPressure();
        up = bmp180ReadPressure();  //读取大气压

        x1 = ((long)ut - ac6) * 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rature = (b5 + 8) >> 4;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_ms(50);
        conversion(temperature);
        LCD1602_write_word("temp:");
        LCD1602_write_data(bai);
        LCD1602_write_data(shi);
        LCD1602_write_word(".");
        LCD1602_write_data(ge);
        LCD1602_write_data(0XDF);  //温度单位
        LCD1602_write_word("C");

        b6 = b5 - 4000;
        x1 = (b2 * (b6 * b6 >> 12)) >> 11;
        x2 = ac2 * b6 >> 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 * 4 + x3) + 2)/4;
        x1 = ac3 * b6 >> 13;
        x2 = (b1 * (b6 * b6 >> 12)) >> 16;
        x3 = ((x1 + x2) + 2) >> 2;
        b4 = (ac4 * (unsigned long) (x3 + 32768)) >> 15;
        b7 = ((unsigned long) up - b3) * (50000 >> 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 * 2) / b4 ;
           else
             p = (b7 / b4) * 2;
        x1 = (p >> 8) * (p >> 8);
        x1 = (x1 * 3038) >> 16;
        x2 = (-7357 * p) >> 16;
        pressure = p + ((x1 + x2 + 3791) >> 4);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设置指针
        conversion(pressure);
        LCD1602_write_word("atm:");
        LCD1602_write_data(shiwan);
        LCD1602_write_data(wan);
        LCD1602_write_data(qian);
        LCD1602_write_word(".");
        LCD1602_write_data(bai);
        LCD1602_write_data(shi);
        LCD1602_write_word("Kpa");
        }

网友A(2018-08-28):
感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B(2019-11-26):
这个是模块化编程吗

网友B:
这个是模块化编程吗?